船用密封胶?

楼主(2008-07-05):
自己搞船,请问各位多数用什么种类的密封胶,以前用502+木屑,但怕用久了进水。看见很多船轴都有用胶封的。

网友A:
我以前用的是蜡烛油和黄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以前用的是蜡烛油和黄油!

哦,那我是说得不清楚了,是固定轴系和船身之间的胶。

网友:
我是用玻璃布+环氧树脂。

网友B:
可用A/B混合鋼胶,

引用 楼主:

哦,那我是说得不清楚了,是固定轴系和船身之间的胶。

糊状液體,像牙膏性質,约5分鐘变固體

能和金钃/木材黏合,耐高温(一般五金店有售)

化油汽和筒阀進氣座之间灰色的胶水就是了.

网友:
哥俩好或者玻璃胶 一般用耐热硅胶比较好

网友:
我也用过玻璃胶

楼主:
哦,好的,谢谢大家。

网友:
引用 网友B:

糊状液體,像牙膏性質,约5分鐘变固體

能和金钃/木材黏合,耐高温(一般五金店有售)
        http://photo.5imx.com/up/0807/01/2008751735310.j ...

大佬國點解你唔用os個化油器呢?羅絲化油氣的好處在那裡呢?請賜教後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