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天下雨,没法飞了,看看我新做的F3P,cirrus。。

楼主(2008-07-05):
天天在家做飞机,自从迷上F3P就一发不可收拾,连续做了好几只,还帮模友做了几只。。。不断换着机型。。。。morback,clik,这次做的是cirrus,做头痛的问题就是没法减轻重量了,,,手头可以买到的设备也是比较轻的,就是觉得重,飞起来太快了。。。。还是看图了,

头部分做了加强,以前做的单层kt太软,一次触地就要补,电机是2204CKV1400的,淘 宝找“强子200806”这兄弟不错,绝对不做广告,只是想让喜欢f3p的兄弟买电机方便而已。
买的,比himodel上买的2204和蓝色三角2204拉力要爆,就是2s时候得换大点的桨。。。

机身没用碳杆加强,只是机翼和升降舵用2mm碳杆加强了,拉杆都是1mm的碳杆。。。

副翼带有减速板,次机一点特色,就是慢速飞行可以取得最大的舵效,

其他配置,副翼,5g辉盛舵机一只,升降舵和方向舵,3.7g舵机,舵机拉杆1mm碳杆,起落架2mm碳杆,接收机暂时用西安孵化三代6通道,有只蓝箭3g的在clik上,没拆,电调himodel12A,6g,空机180克了,电池1000mah7.4V重43克,找论坛孔胖子买的,好用。今天一早趁着没下雨,只飞了一个起落,kt太软了,机翼会弯折,晕了,还算好飞吧。。。。
图纸来源于rcgroups.感兴趣的兄弟自己去下了。。。

网友:
减速板真有用吗

楼主:
目的不在于减速,在于低速飞行取的较好的舵效而已

楼主:
漏了一张图。

网友:
我的图纸模块做好了   可惜天天大风   呵呵  F3P

网友:
不明白减速板怎样增加陀效

楼主:
回复 网友A:

视频来不及拍就开始下雨了,就飞一个起落就没法飞了

网友B:
2S电池用在300g左右的飞机上能飞多久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2S电池用在300g左右的飞机上能飞多久啊?

能飞吗???平飞也受不了。

网友C:
这飞机太重,不能算f3p,翼载荷太大,什么木板啊,螺丝啊都要去掉
我用5mm板做过一架翼展80cm的飞机,起飞重量178g,翼载荷11左右,很好飞,就是怕风,不过要是讲F3P还是稍微重了点

网友D:
一看机头..就知道这个飞机超重了...
楼主的做机水平还的加强 哈

网友:
公正点说,做的不错,比我做的强百倍。

网友:
凡是DIY 的, 都是高手!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看机头..就知道这个飞机超重了...
楼主的做机水平还的加强 哈

做过太多的kt鸡鸡,第一次被被人说:做鸡的水平还得提高。

机头部分是因为近距离拍摄,所以看着热熔胶太多。机头单层kt太软,第一次采取补上一片的做法。。。

主要是材料不就手,没有3mmkt,孵化器接收机以及去了外壳,减重4g,换电机,减重10g,还有电池也换成800mah,只有32g了,明天再去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飞机太重,不能算f3p,翼载荷太大,什么木板啊,螺丝啊都要去掉
我用5mm板做过一架翼展80cm的飞机,起飞重量178g,翼载荷11左右,很好飞,就是怕风,不过要是讲F3P还是稍微重了点

LZ的空机180克是重了点,我们上海的模友自己设计制做的F3P,且一直在飞的,包括了电机、电调、电池、舵机等等,全重才150克,用的均是上海DULSKY的电机、电调、电池。

网友E:
猎鹰老大。那个空机是什么材料?没看见做了多少加强。但感觉不软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猎鹰老大。那个空机是什么材料?没看见做了多少加强。但感觉不软啊。

3MM上等的KT板,为了做飞机,全国狂寻找材料,终于从外地购得一批运到上海。上海的模友很努力的。

网友F:
偶来补充一下,此机制作者——姨妈(就是照片上滴那个男淫……)

材料:3mmKT板,机翼前缘碳片加强,翼面用0.8——1mm碳棒补强,舵机:使用三个3.7g舵机(据说这厮准备换用HITEC的了,烧的……),用线连接摇臂,所有粘合使用的是专用粘KT的快干胶(据说也是502的一种,但是不会化板,80——100米一小瓶)

电机2204,配7——8寸桨,8——10A电调,微型接收机,电池是3S450MAH……

基本如此,老长时间没见这厮了,估计现在已经改良成型,近期有望面世销售……

楼主用热溶胶肯定会超重,建议使用泡沫胶,机头补强建议在安装木片后面垫2——3层圆形KT板,如此应该可减肥10——20g

网友:
引用 网友F:
偶来补充一下,此机制作者——姨妈(就是照片上滴那个男淫……)

材料:3mmKT板,机翼前缘碳片加强,翼面用0.8——1mm碳棒补强,舵机:使用三个3.7g舵机(据说这厮准备换用HITEC的了,烧的……),用线连接摇 ...

补充一句:那个胶水类似502,是进口的,听说最近他还托人从美国再带几瓶过来,可以直接粘的,速干。

楼主:
鹰同学。DULSKY电机要175元,是在承受不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鹰同学。DULSKY电机要175元,是在承受不了、

电机可以考虑深圳林超达的,电调可以好盈10A,接收机蓝箭4通微接,但是舵机和电池建议用好点的,所以偶滴F3P计划今年是肯定不启动了,明年做在航模预算里……

楼主:
小飞机用的电机有3只,傻猫的三角蓝色电机一只,himodel2204一只,gs2205电机一只,全是20g以内的,这只鸡鸡上的是新尝试买的,2204ckv1400.重量28g,重了。
电调4只,himodel12A2只,好赢10A一只,xxd10a一只,都在10g以内。

舵机都是3.7g的,接收机有一堆,蓝剑有2只,V3接受效果不错,从来没发生抖舵和失控,只有2.7g。。。。
其他就是碳杆了。

3mmkt买不到啊,不想在上海,可以批量买一堆,胶水都是美国的,唉。。。。。

网友(2013-01-20):
做的不错继续加油

网友:
我也在做 不过炸了 三个

网友:
楼主先不要想着在设备上减重,首先是在制作工艺上,个人认为f3p还是很忌讳热熔胶的

网友:
没那技术啊
看人飞的那么休闲真羡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