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8060E"和"8060SF"螺旋浆的区别 ...
请教"8060E"和"8060SF"螺旋浆的区别

楼主(2008-07-05):
8060E
8060SF
都是国产仿APC的, 请问他们有什么区别啊??
另外问问,3E的里电怎样,质量可以么??谢谢啊

网友A:
SF应该是减速组上用的。。。。我瞎说的。不对别拍!

网友B:
据说, 8060E 是快速浆, 8060SF 是慢速浆.

网友C:
楼上是对D
sf系列如果跑高速电流很大的
E系列跑低速拉力又很小

楼主:
如果我的电机是2217 KV1200 那应该选哪个啊?

网友D:
当然是哪个都不选了

网友:
1200KV可以用9050了

网友E:
很明显螺距不一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