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问题请教

楼主(2008-07-05):
新手请教:0851适配器电源按说明书上的要求应该是1.5a,我用3.7a的不知道行不行?会把
充电器
或
电池
充坏吗?懂的朋友请告诉我一下。谢谢!

网友A:
只要电压和级性都没错。你用100安的都没事。

网友B:
有些余量,正好配上。

网友C:
充电器会自己限制电流的,可以使用

楼主:
多谢楼上3位朋友,知道了!不过刚把电源给烧了,110v插到220v上了,晕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