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油机问题,如何解决(增加了图片和视频说明)

楼主(2008-07-05):
发动机在全油门的时候,转速一会快,一会慢,然后发动机偶尔放炮.

请问这是贫油还是火花塞点火间隙问题?

另外,现在低速加速发动机很有力,但是到中高速,就出现以上问题了.

请高手帮忙解决.(油门提高3/5前正常,再加油上不去出现上诉现象)

网友A:
最好能上图才能準確分析!

引用 楼主:
发动机在全油门的时候,转速一会快,一会慢,然后发动机偶尔放炮.

请问这是贫油还是火花塞点火间隙问题?

请告诉帮忙解决.

拍火头间隙位置
化油器和油針位置
檢查汽油正常,滑油比例20;1
另外,现在低速加速发动机很有力,但是到中高速,就出现以上问题了.(那就是H 高速油針未调好)
小提示:
火头间隙0.6-0.7M/M
点火系统0.3/最大不過0.4M/M(磁球)

网友:
你看看固定化油器和发动机的螺丝是不是松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拍火头间隙位置
化油器和油針位置
檢查汽油正常,滑油比例20;1
另外,现在低速加速发动机很有力,但是到中高速,就出现以上问题了.(那就是H 高速油針未调好)
小提示:
火头间隙0.6-0.7M/M
点火系统0.3/最大不 ...

大佬國!不如叫佢買過台新機好過啦!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這人学起來真有一手      CKY一個都沒答到高手?高手?高高手?哦! 哈!哈!哈!哈!哈!

哈哈!

楼主:
以上是照片,请高手指教,还有个问题,这个33CC发动机,只有1个油针.....................

现在所调位置为,1又4/10圈...感觉肯定没有富油.

另外过热的现象可能不存在,因为的的发动机有冷却水泵,效率很高,,

跑完正箱油发动机温度都不会超过150度,

所以我估计最大的可能是油针和火花塞的问题,

只是不知道怎么弄,而且油针怎么只有1个???????????????

楼主:
下面是在世纪公园的跑船视频,

油门推到3/5前正常,再往上推就出现上诉情况了,郁闷的很.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zQwMzc3NTY=.html

网友:
LZ是石家庄的吧?要是老颜活着就能搞定你的问题了哎。。。。。。
我遇到过象你一样的问题我的解决方法是固定了化油器和缸体连接的螺丝,如果不是这的话检查别的地方是否漏气。只不过大白鲨的发动机确实不太好我有个朋友也是大白鲨的机器熄火就不好着~~

网友:
图片有些不清晰!應是二支吧!

圈出來的便是了.

网友C:
回复 网友D:

LS的高手一定没玩过割草机,

网友:
是真的!

引用 网友C:
LS的高手一定没玩过割草机,

但也想了解一下,但真的图片不太清楚,可否再拍多幾个位置看清一下再作討論
還有小松也是我的第一台玩的船模机器(因以前都是改比赛的摩托車多一些)很少接觸小的另類化油器!

网友:
割草机化油器的主油针是不能调的,我正在玩一条和LZ一样的大白鲨,感觉化油器的确有问题,

楼主:
12楼画出的H油针不是油针,是油门线连接点.
可能正如15楼所说的没办法调整.

网友:
这是我朋友的一絛大白鲨!

引用 楼主:
12楼画出的H油针不是油针,是油门线连接点.
可能正如15楼所说的没办法调整.

如我沒記错那个位置是用一字形的螺丝刀可扭动调整的啊!(是可调整油針上下升降的.)

网友:
检查一下化油器固定螺丝,化油器垫片,清洁化油器油格,检查燃料喉管有无破裂汽油是否有水

网友:
注明:检查化油器里不同的垫片

网友:
补充:顺便看看化油器和发动机的连接转换胶头的垫片是否破裂

楼主:
,我准备把整个发动机拆开洗下.

也可能是新机器,我机油加多的原因,20:1.

化油器堵了

网友:
把问题查出來了!啊啊..

引用 楼主:
,我准备把整个发动机拆开洗下.

也可能是新机器,我机油加多的原因,20:1.

化油器堵了

你的手可休息二天了,是把垃圾弄出來了?
看到有二支调整針了嗎?(還是我記错了),很想知结果,哈哈!

网友:
今天回香港,去拆下朋友的化油器分析.

希望回來後你已能起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