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一架新机终于摔爽了.............

楼主(2008-07-05):
新机子!今天拿去试飞!S思纳182机子!
不知为什么,只要一起飞妈上倒栽葱下来.而且是偏右!
另外有点急拉高的样子!可是我设置都没有错!
难道是重心的问题?
我查了一下方向舵和副翼都是正常!安装没有错,也不会偏,
高手们来帮我找一下问题所在!
今天一小时的时间坏了五个桨,十个O圈,一个机头早,
电机轴还撞了进去!又修了十多分钟!
现在心情很忧郁!!

网友:
你拉升舵太猛了,头轻了,电池前移试试

楼主:
电池仓在机下面!本身就有的!移不了!

网友:
升降舵给太猛了。要温柔。

网友A:
如果是舵量问题,你不妨听听这句话~打舵的时候,想象你的手上有两只蝴蝶~~你打舵的动作不能吓走它们……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舵量问题,你不妨听听这句话~打舵的时候,想象你的手上有两只蝴蝶~~你打舵的动作不能吓走它们……

我只能说:精辟!

飞机打舵是很少的,很细微的,不要一下子猛打,而且心要大胆,信心要足!

楼主:
看来是打舵有问题了!

五楼说得真精辟!     摔多二次信心就给摔得一干二净了,忧郁哦!
但是起飞了一米时偏右摔下这又是什么问题?会不会还是舵的问题?

网友:
你没对准风向

网友:
只要在地上跑够了速度....打一点点升陀...飞机就哗啦起飞了

楼主:
八楼说的也有可能!今天风是很大!我试过正风!和逆风!都试过!都不行!

网友:
哪家生产的机型?
什么配置?
重心在什么位置?

网友:
重心主翼前3/1
起飞满油门划跑超过10米有一定加速度再微拉竿。。如果加速度不够。猛的拉竿会突然失速。。掉下来

网友:
还有注意升降舵是否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