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从正飞到倒飞,控的操作步骤是怎样的?

楼主(2008-07-05):
最好是有视频

网友:
难得坐一下沙发.

楼主:
LS在灌水

网友:
我是新手进来学习下,没学到.只能帮顶.

网友:
一样帮顶,搭车同学

网友:
我是新手一般这样:
准备好----飞到想翻的地方,包括高度--------切换3d开关-------调整适应一下状态---------拉(压)控的升降舵,同时配合油门拉杆拉回,使桨产生负螺距,尽量配合两个杆的动作,使机机不掉高度,翻过来快到水平位时,升降舵杆慢慢回到中间。------

高手一般从地面切3d直接斜翻上去,呵呵!
-------------------------------------------------------------------
高手指正,请勿拍砖!

楼主:
还没搞懂,是先翻过来再开3D开关吗?初学者应前翻还是后翻或是侧翻呢?一般要什么高度就可以翻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先开3d才行,没开就翻麻烦了,偶尔一两次能再翻回来,如果没有思想准备基本上砸的机会比较大,他们称为:“低级错误”,我有发生过一次,幸好没砸,是因为有高度,运气好,我觉得初学最好前后翻,高度大一点,有余地。
-----------------------------------------------------------------------------------------------------------
不管怎样,要培养在任何状态下能翻回去自己熟悉的正飞状态是最关键的,多练习模拟器有很大好处

网友B:
还是先把正飞飞好再说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还是先把正飞飞好再说吧!!

你是问什么倒飞?固定机?直机?还是别的什么倒飞?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是问什么倒飞?固定机?直机?还是别的什么倒飞?

这是电动直升机综合讨论区,LS的你说我是什么JJ

网友:
我是进来学习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没搞懂,是先翻过来再开3D开关吗?初学者应前翻还是后翻或是侧翻呢?一般要什么高度就可以翻呢?

先後順序:先上摸你器,搞個飽再上實機。

网友:
我看到一个EHBG(电动直升机初学都指南)上写的切3D开关是落到地面上一定的油门下切换,而看这里的DX好像都是在空中切换的.

网友:
学习,再混一分!

网友:
去玩模拟器,你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