怕夏天温度太高给B6装风扇!

楼主(2008-07-05):
几次冲
电池
!感觉温度有点高!虽然有温度保护,但是感觉还是加个风扇安全!
原来的B6都是被动散热!等机器里面温度高了!在通过铝壳散热,
冬天还行!夏天怎么办!难道温度一高就报警!本人嫌麻烦!
现在我改成主动散热!
改装材料:
带轴承的CPU风扇一个!
热溶胶一根
电烙铁一只
改装后拿温度测试机器检查!在同样的冲电时间!温度降低一半多!
在B6的后盖开一个和风扇差不多大的口子!
CPU风扇接在输入电源里面!自己动手焊下!如果太电压太高就安装2个二极管能降低1点几V的电压!

网友A:
b6的问题主要在底下的电路板那2个Z44发热,尤其是放电的时候,Z44是最大的发热体 。原设计是设计2个z44贴到底板做散热的,但是发现组装的时候并没有贴到底板铝板,所以发热很严重,很容易烧坏
改进方法,掰一下z44,让他贴到底板,涂上散热硅胶

网友B(2008-08-15):
楼上专家。学习叻。

网友C:
1年前就照2楼的说的改过了,不过外壳还是比较热的
还好不会再继续热下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