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电脑能玩哪个模拟器

楼主(2008-07-05):
本人的笔记本电脑配置:CPU AMD3000+ ,60G硬盘 1G内存 显卡型号忘了,是专业显卡,现存是 32M,最多可以到64M。这样的配置适合玩目前哪款
模拟器
啊

网友A:
应该没问题!我的笔记本是INTEL 915G的集成显卡,8M,可以玩G3.5

网友B:
G3.5

网友C:
G4应该也没有什么问题吧!@

网友D:
专业显卡?
Quadro?
FireGL?
独立显卡?
Geforce?
Radeon?

网友E:
我可以负责的告诉你,专业显卡绘图卡是不能玩游戏和G3以上的,我原来就是Quadro FX500。一个字“卡”!这和CPU没有关系!

楼主:
回复 网友F:
是GEFORCE4 420 GO。当然,这是很老的显卡了

网友D:
回复 网友G:
Aerofly全屏大概可以跑到20FPS上下,窗口的貌似会多一点,G3系列的没注意.
拜托!!那是独立显卡,不是专业显卡啊!!!
吓我一跳!

网友H:
G4对系统要求低一点

楼主:
回复 网友I:
要想流畅的运行G3,对系统的最低要求是什么配置?

网友H:
G3没用过,我用 1.6G 双核/945集成显示 玩G4很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