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JJ飞起来震动很大,怎么回事?

楼主(2008-07-05):
低速的时候有点抖,推油快起来的时候尾巴震动厉害,等到升空后全身都在小抖,主轴换过了,尾轴也检查过,桨也平衡了,还是坚决不了小抖。我看见别人的450SE起来后没这么震动啊
看我飞的样子
换个套子再来

网友A:
陀螺感度降低点,确保大桨无双桨。

楼主:
感度已经降到50了,双桨高速的时候没有

网友B:
横轴, 各球头联接虚位,螺丝松

网友C:
我之前也是遇到抖的问题,一步步排除,最后就是中联在主轴上稍微有点晃动,螺丝拧紧了也一样。换稍微重一点的桨就好了(玻纤),木桨必抖无疑。
能引起jj震动的因素很多,但是每个人的jj是不一样的,只要多花点时间,排除法一步步来,总能找到问题的,祝你早点解决

网友D:
大桨要保证,低速、高速状态小都不能双桨。检查大桨夹球头,SF臂球头,还有那2根螺丝。

网友E:
为什么:
交易区不使用淘宝黑名单:逗乐!坚决不交易!
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