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急急..四通遥控器的问题..

楼主(2008-07-05):
我的
遥控器
是美国手...
今天拆了想搞成日本手..后来搞不好..调回了美国手..
不过搞回美国手之后..严重郁闷的问题来了..
在锂电满电..遥控器
电池
满电的情况下..
天线要几乎碰到飞机..才能遥控到飞机..请问怎么回师..??
丫丫..现在玩不了丫..
请高人指点下迷津..谢谢丫...!!!!!

网友A:
你丫的惨啊

网友B:
活该,不懂瞎搞。

楼主:
有高人么..?
维修点修遥控器么.?

网友C:
高频功率管烧了???

楼主:
哪个是高频功率管..能上个图么..?

网友C:
晕,你的控,我怎么上图……
高频功率管就是那个带散热片的,或者没有散热片但是最大的那个三极管。天线接头附近的。

网友D:
高频功率管烧了,最大的三极管有可能代一个小型散热器

网友E:
检查一下连接天线的线断了没有。

楼主:
天线没问题丫..连接也没问题丫..
er...上个差不多样子的图可以么..?

网友C:
楼主为什么不把你的控上个图来让大家看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