尾舵怎么调。5084mg

楼主(2008-07-05):
行程 也不对 一边多一边少,少边容易卡死,控推到一半舵就打到头了。
6ex

网友A:
照老办法调,呵呵

楼主:
啥是老办法给个连接

网友B:
LZ,現在都是鎖定式陀螺儀了,中立點已變的不重要了
只要左右行程不被頂到,而且等行程即可!

网友C:
楼上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