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型发动机坏了怎么办?

楼主(2008-07-05):
发动机
拉缸,连杆坏了等问题出现后,发动机都如何处理?

网友A:
换缸套、活塞、连杆,两口轴承有没有量,有量也得换。

网友:
一般不都是报废么?顶多也就是拆下件以后用在别的发动机上?

网友B:
悄悄的告诉你一个小秘密 再买个新的

网友:
最近正在研究翻修这些发动机,根据了解一般都是扔,正在收集

网友C:
换零件,换发动机。

网友:
好像一换零件基本是除了缸体其他的都换,和重新买一个差不多了

网友:
谁有坏我的想收几个

网友:
谁有发动机尸体,俺要收个

网友(2008-08-10):
收发动机尸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