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州魔友大评测(再更新,加侧ff10)

楼主(2008-07-05):
今天柳州魔友进行了一次比较全面的测距,结果如下:
No.1  12FGH+5114      1500米舵机正常工作(公路到头了)
No.2  12FGH+6014     950米舵机无反应
No.3  FF9+136HP           700米舵机无反应
No.4          TDF9+原配PCM    550米舵机无反应
No.5     TDF9+原配PPM    550米舵机无反应
No.6         6ex+146ip              400米直机大桨开始狂转
No.7  9x+10ds               350米舵机无反应
No.8  12fgh+146ip      350米舵机无反应
No.9          FF7+杂牌接收  200米舵机无反应
No.10    TDF6c+原配接收 100米舵机无反应
No.11      RD8000+杂牌接收 50米舵机无反应

昨天7.20日又进行了一些测试:
ff10+tm10+6014 1400米接收红灯常亮,舵机无反应,1000米开始出现红灯闪烁,舵机可以正常工作
ff10+tm10+617 1200米接收红灯常亮,舵机无反应,1000米开始出现红灯闪烁,舵机可以正常工作
ff10+ff9的高频头+319dps 1200米舵机无反应
ff10+T9的高频头+319dps 700米舵机无反应
12fg+6014 接收装在亚拓450上,700米接收红灯常亮,舵机无反应(就是原来950米距离的那一套)。
结论:2.4的接收天线安装很重要,由于450v2的侧板是碳纤的,其余配件基本金属,正在找更加理想的安装位置!

网友A:
没有测测dx7?
dsx9什么的2.4G?

楼主:
另付绕墙测试:
12FGH+6014:发射机在铁的卷门后,接收在90度转弯的街道,直行150米后舵机无反应
12FGH+6014:发射机在汽车内,再隔6辆汽车,250米一切正常(用脚来走的,懒得走拉)
12FGH+5114:发射机在铁的卷门后,接收在90度转弯的街道,直行500米一切正常(用脚来走的,懒得走拉)
以上测试同地点,同人,同方法,有不正确的地方请大家指正,不行就当是参考!
本地大魔友来顶呀
明天争取测
FF9+319DPS
9X+10DS
9X+77s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测测dx7?
dsx9什么的2.4G?

对不起,本地没有,希望有的可以送上测试报告!

网友A:
有空我试试 然后给你回帖

楼主:
引用 楼主:
另付绕墙测试:
12FGH+6014:发射机在铁的卷门后,接收在90度转弯的街道,直行150米后舵机无反应
12FGH+6014:发射机在汽车内,再隔6辆汽车,250米一切正常(用脚来走的,懒得走拉)
12FGH+51 ...

补充一句话,除了用脚走测试的那几个,其余全是用摩托车测试的(排除汽车的屏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空我试试 然后给你回帖

期待!!!!!!!!!!

网友B:
不错。
但是要得出有意义的比较结果,必须知道接收机是怎么连接的,是装在同一个模型里还是在各自的模型里,模型的材料是塑料还是碳纤还是金属还是玻纤,天线全伸展还是有缠绕,方向如何
发射机天线垂直地面还是怎样,电源状况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错。
但是要得出有意义的比较结果,必须知道接收机是怎么连接的,是装在同一个模型里还是在各自的模型里,模型的材料是塑料还是碳纤还是金属还是玻纤,天线全伸展还是有缠绕,方向如何
发射机天线垂直地面还 ...

接收拿在手上,接电池,舵机,天线全拉,接收天线自然下垂!

网友:
#6?

建议接受和舵机放在一块木板上,手持点与接收相距50cm以上,这样可以避免手持接收可能对某些接收机带来的失调。

网友:
差距好大呀

网友:
DX7接收机在家(2楼197x年的老房子).发射机拿在手上.下到楼下后走2米接收机的灯开始闪烁(共隔两堵墙直线距离不超过15米).是按住测试开关测试的.相当于不拉发射天线的测试方法.

网友:
~~~~~~~~~~~~~~

这种帖子要顶 一边让更多的人看到

网友C:
好测试
9X的距离真让人失望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测试
9X的距离真让人失望

怀疑是个别现象,下周把所有9X召集起来测试一次,今天下雨,FF9+319没有测试

网友:
還好···6EX排第六···········

頂頂··········

网友:
看了测试结果不敢用我的9X了,但是实际使用中它从来没有让我失望过,可能是其他原因导致的吧。

网友:
不准,我的JR 9X2 没有那么差呀!大于测试结果很多,但是我的接收机是900S。

网友:
回复 网友D:

我是也柳州,不过目前不在柳州工作,不知道柳州的航模环境怎么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