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 c0628车床的 挂轮图纸

楼主(2008-07-06):
求 c0628车床的 挂轮图纸

网友:
我也想要!!

网友A:
据说只要知道齿轮的 模数 以及齿轮 齿数 和 厚度 这三个数据就可以确定齿轮的形状了,没必要图纸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据说只要知道齿轮的 模数 以及齿轮 齿数 和 厚度 这三个数据就可以确定齿轮的形状了,没必要图纸阿

就是不知道齿轮的 模数 以及齿轮 齿数 和 厚度 这三个数据、不难要什么图纸啊

网友:
机头左边的门盖上有的。

网友B:
主要是齿数,和那个双连齿轮,LZ车床丝杆是英制还是公制。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主要是齿数,和那个双连齿轮,LZ车床丝杆是英制还是公制。

公制、我要的是挂轮、不是挂轮表。

网友C:
楼主如能在这里求到挂轮图纸,这将是奇迹出现
用点心思,把挂轮表全部齿数抄例纸上,机上还有挂轮,拆一个下来测量,轮廓的所有尺寸就有了
再学习一下模数的测量计算,很简单的:模数=直径/(齿数+2)或(齿数+2)x模数=直径
挂轮会有的,面包会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如能在这里求到挂轮图纸,这将是奇迹出现
用点心思,把挂轮表全部齿数抄例纸上,机上还有挂轮,拆一个下来测量,轮廓的所有尺寸就有了
再学习一下模数的测量计算,很简单的:模数=直径/(齿数+2)或(齿数 ...

非常感谢

网友B:
英制丝杆的能转换成车公制罗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英制丝杆的能转换成车公制罗纹吗?

象这种车床应该是公制螺纹

网友:
引用 楼主:

象这种车床应该是公制螺纹

输入关键词,C0628,搜一下。
好像是XX黎明厂有全套c0628图纸。
英制牙,对于标准床来说是小儿科。

网友:
回复 网友D:

我的是英制丝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