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XTR 插上狗 怎么没有反应呢?

楼主(2008-07-06):
请教各位 以前买G2带的是 XTR的狗~ 本鸟下个 XTR 后 插上狗 可是一点反应没有~
上过 《模型屋》上关于介绍 XTR狗的 安装 问题~~ 照做 还是不行~
插上发射 启动 XTR 总是提示 “未发现 reflex接口,轻检查接口是否正确连接”~
还有插上狗后 设备管理器上 出现了 3个 “HID-compliant device”还有一个 “HID-compliant game controller”
请各位大侠 指教~~~谢谢啦~~

网友A:
插狗再启动XTR看看可不可以?另外,除了鼠标,把别的USB设备拔掉看看。我以前也出过玩着玩着就不认了。提示未发现。你从新启动计算机然后插上狗,再启动软件,看看是否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