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锂电疯了

楼主(2008-07-06):
一个多月前我把一块3s的锂电放到每块3.9伏左右存放,今天拿来充电时发现其中的一块电压为0(其他两块正常),
电池
也没有大肚子,我试着用MAX6平衡冲,充不了,后来又想试试放了电再充,却又放不了,
充电器
老是报警提示结束,无法操作。到底怎么回事啊?请问这样的电池还能用吗?

网友A:
用手机的万能充试下,如果电压能上来,可能会有的救

网友B:
基本上是没戏了。

网友C:
还有用!你拿到修手机的地方,维修师傅可以帮你搞掂!

网友D:
我也有两块和你一样。也不知道怎么办。

网友E:
电线断了吧?!

楼主:
谢谢以上各位,特别是119兄的建议,我马上试试看。

网友F:
不会是充电器有问题吧?

网友G:
感觉像是线断了

楼主:
充电器绝对没问题,线路也应该不会断,因为在此之前我就发现其中有问题的那块减压很快,放几天电压就会下降不少。这可是一块没有几次的新电池啊,呜呜。。。。。。

网友H:
用100mA慢充1小时

网友I:
哈哈
我的发射锂电 过放了好几次了 电压2v左右的 都还能救救
用可调稳压电源 搞搞 多半还是能用的

网友J:
如果电池救不回来,我看LZ也快疯了!

网友:
我的放到过0.52V,用LinkMan的简易冲冲回来了。。。线断没断还不好判断。。。万用表打两个头,看有电压没。。

楼主:
回复 网友K:
你的和我差不多,我没有简易充,但是我用手机充电器单独充那块0伏那块,根本充不下。

网友L:
估计是电池内部短路了..要不然再怎么样也不会到0V的,建议你把那块拆掉,当2S用!

楼主:
回复 网友M:
刚开始用的时候由于使用间隔时间不长,所以电压降得不是很多用平衡充就搞掂了,后来存放了一个多月,没想到电压竟然下降为零(这块电池的牌子较有名,我还用不到十次)。因此其中的那块电池肯定是质量问题了,不然电压不会自动下降到零伏,没办法,这两百大洋算冤枉了。劝告模友们以后买的时候要多加注意啊!

网友N:
先量一下每只单电芯的电压是否正常,再检查电池组的连接线有没有断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