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福小子

楼主(2008-07-06):
小弟我刚订了架 幸福小子电动轻木练习机

参数如下:
全长:800mm
翼展:900mm
翼面积:16.7dm2
起飞重量:650g

推荐配置:
遥控设备:4通道4微型舵机
电机:2208/2212无刷电机
电调:20-30A无刷电调
螺旋桨:APC-E9*5或GWS9050(2208)/APC-E10*6或GWS1060(2212)
电池组:11.1V1350-1700mAh锂聚合物电池组

我现在配的是XXD2217  1250KV   GWS9050  好淫40A,现在手上只有1300MHA 15C的电池,
不知道放电电流够不够,如果能用,大概能飞几分钟,如果不能用,最好买什么规格的电池。
请各位老鸟给点意见。怀孕怀怕了呀~~~~~~~
还有我这样配飞机很可能超过650G,会不会太重呀?

网友:
这飞机挺贵的

网友:
3S 15C 1300超过6分钟就怀孕

网友:
建议1800以上

楼主:
谢谢大家的建议,看来还是要换电池

网友:
这机2212够了,用2217太猛了

楼主:
2212  9050  拉力在700G左右,飞机很可能也在700G,
1:1 这样不够暴力呀

网友:
用2212足够了,练习机嘛,另外用1800~2200电池要换个位置,原来电池仓可能放不下

网友:
2217的话上小点的桨不就行了吗?
难道非要上大桨才开心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screen.width*0.7) {this.resized=true; this.width=screen.width*0.7; this.alt='Click here to open new window\nCTRL+Mouse wheel to zoom in/out';}" onmouseover="if(this.width>screen.width*0.7) {this.resized=true; this.width=screen.width*0.7; this.style.cursor='hand'; this.alt='Click here to open new window\nCTRL+Mouse wheel to zoom in/out';}" onclick="if(!this.resized) {return true;} else {window.open(this.src);}" onmousewheel="return imgzoom(this);" alt="" />

这飞机挺贵的

但看上去不错,我有一个下端翼的.

网友:
才800的翼。。650G太重了。。这飞机在400左右就很好飞了。

网友:
翼面积:16.7dm2
起飞重量:650g

参考翼载荷: 3.25 * 650 ^ 1/3 = 28克/平方分米
实际翼载荷: 650/16.7=39克/平方分米

39/28 = 139%

这么看来, 650克, 滑翔起来速度不慢. 着陆需要略大一点儿的场地.
天鹅广场南边那个空跑道,那么大的场地着陆起来才会感觉比较轻松.

网友:
XXD2217  1250KV   GWS9050  好淫40A,现在手上只有1300MHA 15C的电池

15C 的电池,按实际 10C持续放电计,也就是13A.
2217 KV1250 的配9050,桨算比较小的了,电流应当不会超过20A,但是13A的就危险了.

这练习机超过1:1的拉重比,没太大意义吧.
如果油门行程调到最大50%,用现有的1300 15C估计问题就不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