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还有人用亚拓25A电调吗?

楼主(2008-07-06):
库存有两个塑料版亚拓时代的25电调,不知现在用在se上是否会有不妥?

网友A:
可以用-----飞航线没有问题, 就是夏天在(室外3十几度))Mode1模式下电调有些热, Idel模式电调温度还可以;
我的就是XL升级成SE的-----除电调和电机外已经全部升级;
3D模式现在还不会, 25A怎样就不知道了. 但初学者应该没任何问题

网友B:
航线肯定没有问题,3d肯定不行

网友C:
昨天气温38度,我的35G首次尝到了电调保护的滋味,侧面正爽,直接断电,栽了下来!5~~~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