滚珠丝杠是这样的吗?

楼主(2008-07-06):
在淘宝买了两条滚珠丝杠,回来一看螺母的循环槽用胶封了,问卖家,卖家说就是这样的,我问滚珠如何滚动呢,他说这种丝杠滚珠是不滚动,那还叫滚珠丝杠吗?我糊涂了!来求教。

另一根,里面珠子不到三分之一,卖家同意发一些珠子给我,我量了一下里面珠子的直径是3.05MM的,卖家说应该装3.2MM(也许是3.175的)请问可以装进去吗?丝杠是1505的。

这是我们的对话:

不马虎工作室(2008-07-06 10:28:50):
丝杆上午收到了,可惜又是不能用的!白的那根螺母的滚珠的数目只有三分之一,旷动严重,根本就不能用的,黑的那根螺母的滚珠循环系统没了,用树脂胶给封上了,没有循环系统,滚动摩擦变成了滑动摩擦,就算使用也会很快磨损。你看如何处理,是退给你还是折价等我有配件修复。
振新q(2008-07-06 10:35:27):
不会吧,我试了好几次了
不马虎工作室(2008-07-06 10:36:47):
你也是玩这个的应该懂啊!
振新q(2008-07-06 10:36:59):
是啊
振新q(2008-07-06 10:37:34):
你说少了三分一的的滚珠?
不马虎工作室(2008-07-06 10:38:43):
白的那个是啊
不马虎工作室(2008-07-06 10:39:10):
用手摸都很旷动
不马虎工作室(2008-07-06 11:01:44):
看那珠子,可能连三分之一都不到
不马虎工作室(2008-07-06 11:02:10):
一共可能有一百多粒
振新q(2008-07-06 11:09:08):
那你卖点珠了放上不就行了
不马虎工作室(2008-07-06 11:09:47):
这珠子可不好买呀
振新q(2008-07-06 11:10:20):
直径多少?
不马虎工作室(2008-07-06 11:11:38):
量了一下3.05MM可以说很难买
不马虎工作室(2008-07-06 11:12:10):
有点磨损,现在实际是3.045MM
振新q(2008-07-06 11:12:15):
那就是3。2的
不马虎工作室(2008-07-06 11:12:39):
我量一下槽子
不马虎工作室(2008-07-06 11:13:35):
3.2肯定装不进去
振新q(2008-07-06 11:14:37):
你量量螺距是05的吗?
不马虎工作室(2008-07-06 11:14:46):
量了,是的
振新q(2008-07-06 11:15:01):
那就是3。2的
不马虎工作室(2008-07-06 11:15:21):
那怎么会装3.05的呢
振新q(2008-07-06 11:15:30):
我这的都是3。2的
振新q(2008-07-06 11:15:56):
我也不知到,拆机的货
不马虎工作室(2008-07-06 11:16:20):
那个黑的不知道珠子一样不
振新q(2008-07-06 11:16:28):
一样的
不马虎工作室(2008-07-06 11:17:04):
你那有配件吗
振新q(2008-07-06 11:17:54):
滚珠不会滚的会转起来很重的,我给你时我都试过的
振新q(2008-07-06 11:18:35):
可以给你一些珠子
不马虎工作室(2008-07-06 11:18:41):
滚珠是在里面滚动的啊
振新q(2008-07-06 11:18:58):
不会的
不马虎工作室(2008-07-06 11:19:04):
那个黑的如何修复
不马虎工作室(2008-07-06 11:19:33):
那我到磁动力发帖问问了
振新q(2008-07-06 11:19:39):
珠子也是拆机的,也是THK杆上下来的
振新q(2008-07-06 11:20:01):
你去问问
不马虎工作室(2008-07-06 11:20:07):
是3.175的珠子吧
振新q(2008-07-06 11:20:21):
可能是的
振新q(2008-07-06 11:20:47):
一百个够了吗?
不马虎工作室(2008-07-06 11:21:39):
多给点吧
不马虎工作室(2008-07-06 11:22:02):
那个黑的循环系统有吗
振新q(2008-07-06 11:22:37):
那好吗,我看看有就给你一个,好吗?
不马虎工作室(2008-07-06 11:23:28):
行,能修好就行
振新q(2008-07-06 11:24:19):
邮费用要15块,你得给我5块?
不马虎工作室(2008-07-06 11:24:50):
那怎么行呀,不是我的问题呀
不马虎工作室(2008-07-06 11:25:46):
我出力维修费,也没算呀
振新q(2008-07-06 11:26:13):
算了,我给你看看吧,也差不了这一点
不马虎工作室(2008-07-06 11:26:18):
那个黑的更难搞
振新q(2008-07-06 11:27:19):
那黑的就是这样的,你不信打开看看
不马虎工作室(2008-07-06 11:27:32):
肯定不是呀
不马虎工作室(2008-07-06 11:28:16):
循环系统有个盖子的,装滚珠就是从那里装
振新q(2008-07-06 11:28:37):
这种可不比那种的
不马虎工作室(2008-07-06 11:28:57):
那滚珠是如何装进去的呀
振新q(2008-07-06 11:29:17):
有的是塑料的
不马虎工作室(2008-07-06 11:29:45):
就是那个呀,滚珠从里面循环的
振新q(2008-07-06 11:30:05):
这个是圆形的,不可能用那压块的
不马虎工作室(2008-07-06 11:30:27):
是沉到里面的
振新q(2008-07-06 11:31:15):
你查查资料就知道了
不马虎工作室(2008-07-06 11:31:57):
我查过了,都是有循环的
不马虎工作室(2008-07-06 11:33:30):
不然就不叫滚珠丝杠了
振新q(2008-07-06 11:33:34):
没有循环不可能这么轻的
不马虎工作室(2008-07-06 11:34:01):
循环就要有一个循环通道呀
不马虎工作室(2008-07-06 11:34:28):
白的那个就有
振新q(2008-07-06 11:34:42):
设计不一样
不马虎工作室(2008-07-06 11:34:59):
到论坛问问去
振新q(2008-07-06 11:35:11):
好的

网友:
建议退货.配的珠子很难装,需要杠杆千分尺测量.差千分之三都进不去.如果小的多将会大大影响定位精度,第一根黑的应该精度一般,建议还是退货为好,一般的滚珠都是英制的.

网友:
退货吧

建议退货吧 根本就是废品

网友:
两根废品,上当了

网友:
3.175的3.175的钢珠好买到的。

3.175的钢珠好买到的。

网友A:
不知价格如何,楼主没说价格,

说不定是特价货20元一条的.那就没必要退了.

网友B:
白的是内循环的,循环管在封胶内。如果一定要自己搞,可以用电烙铁加热,慢慢把封胶抠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价格如何,楼主没说价格,

说不定是特价货20元一条的.那就没必要退了.

你是知道俺喜欢淘便宜货了,嗨!咱是没有米才买便宜货呀!可是有米的3A也成天淘便宜货啊!中国人就是爱便宜,所以假货次货也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白的是内循环的,循环管在封胶内。如果一定要自己搞,可以用电烙铁加热,慢慢把封胶抠去。

谢谢!我试试

网友:
请继续    我后我买这玩意是要注意了

网友:
太有才啦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我试试

还是不要试了,原封不动退货最好,万一拆开了再退就不一定能退的哦。
第二根丝杆一看就是人家拆开过的,修不好了才转手卖掉。人家专业的都修不好,你就不要再想着修复了,还是退货吧。

网友:
回复 网友C:

是有这样的
我以前用过新的也这个样子的

网友:
表示同情

网友:
淘宝上看到过这个卖家,看来要小心,汗

网友:
网上的东西不能买.我吃够亏了.

网友:
丝杠珠子一出来就算废了。想配珠子要回原厂的。不同批次的丝杆珠子大小可能都不一样。

网友:
丝杆、导轨的二手件一般不要网上购买,其磨损都是一些微观特征,如滚珠蚀点、滚道划伤、锈蚀,仅仅看图片是看不出来的。除非碰到非常厚道的卖家。
另外呢,lz的第一副应该是内循环滚珠丝杆,换滚珠难度比较大。外循环的要好换一些。
滚珠丝杆的滚珠直径精度非常高,普通压轧丝杆的滚珠直径精度都是微米级,3.175mm是比较常见的,还有其他一些规格如,1.5875mm,2.3812mm,4.7625mm等,这些就很难买到了。

网友(2008-08-13):
滚珠丝杠没有那么复杂,仔细研究一下就搞定。我第一次接触时拆装了N遍也没搞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