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减震的问题

楼主(2008-07-06):
最近洗车,所以把车拆个干净,液压上发现有液压油的话肩震行程比较迟钝,如果只用外面的弹簧来作用的话就好点.
如果这样的话,会对减震造成损害么?

网友A:
液压油和弹簧是针对不同频率和振幅的振动来减振的,如果你觉得减振器比较迟钝,可以换孔数多一些的活塞或者号数低一些的减振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液压油和弹簧是针对不同频率和振幅的振动来减振的,如果你觉得减振器比较迟钝,可以换孔数多一些的活塞或者号数低一些的减振油。

要研究的还很多,还的抓进时间学习.你说的名词不明白哈哈

网友:
回复 网友B:

车子行驶的时候,有不同频率的振动,比如地面上有坑洼和石头,轮子压过,就有较大幅度但是频率较低的振动,这些振动由避震弹簧吸收,而一些小的振动,如地面上的沙子、轮胎的胎纹甚至是发动机的振动,最后都会传到避震器的避震油里,又避震油将振动的能量吸收。

网友:
如果没有避震油的阻尼效果,lz就会看到车子颠簸时上下忽悠忽悠乱颤了:D

楼主:
多谢各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