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头工艺改造。给f35新款战斗机打强心剂

楼主(2008-07-06):
新买的f35战机,70涵道。含前轮转向,收放起落架。泡沫很薄,想上马头工艺,通常的马头工艺是白胶+广告布+502.我想用环氧树脂+玻璃纸代替。各位看行不行?主要是增加机身的强度。

楼主:
看来上图才有兴趣

借用网上的图

网友:
现在的旱道都跟坦克一样
飞上天噪音大.速度慢.电池不耐操.

楼主:
说点对题的啦

网友A:
那架飞机本来就重,推重比就不大,你再加会重得飞不起来的

网友:
重量上来了,不过材料要选择好点

重量上来了,不过材料要选择好点

楼主:
选择什么材料啊?
烦请介绍呢

网友:
环氧树脂+玻璃纸??

一般用玻纤布或者碳纤布,玻璃纸不浸环氧。

问题是太重了,你那架是泡沫空机吧??如果你没有超薄玻纤布的话,估计蒙一层重量要增加一倍。

楼主:
还是用白胶和广告布好么?还是用环氧树脂和广告布

网友:
你不炸不就行了。。。我也买了架,70涵道,推力应该有700以上,商家写的全重645克,要是这样就很好飞,如果动力不够就直接上4S就行了了。

网友:
??????????
玻璃纸?
不如贴透明胶

楼主:
已经蒙皮了。用了蒙皮和泡沫胶。感觉不错。就是空机重量加了一倍。到300g了

网友B:
不是还有丝袜可以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还有丝袜可以用吗?

是的,丝袜不错的,很性感的,不过最好用新的玻璃丝袜,不要用用过的,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架飞机本来就重,推重比就不大,你再加会重得飞不起来的

引用楼上的话,这价飞机全重宰646~700克间,看你是用什么胶水,涵道的推力有760克(在风管内)会很暴力的.

网友:
楼主用了新的工艺加强后就不知道好飞不好飞了,我个人感觉会太重.

楼主:
涵道推力在800g以上,3s 2200amh 如果用4s 估计。。。

网友:
翼荷会不会太大,跟块铁疙瘩一样飞起来就不是飞机是导弹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说点对题的啦

...就是告诉你飞机太重了.

什么理论推力800g那都是js忽悠你的.最多可能是电池电力充足瞬时全油门推力而已.

800mm翼展内的飞机.高于了500g重量,飞起来基本和石头没区别

网友C:
得不偿失的所谓加强啊,很多人还在误区里转悠。
飞机是用来飞的,不是用来炸的,好飞便不容易炸。刻意的加强,增重,只能使得飞机更不好飞,更易炸,飞机这个东东,你再怎么加强,炸的时候一样的惨。不要以为推重比就是一切。机身就那么大,升力就那么多,平白无故的增重,不会有好的后果,只关心大推重比干啥?你的飞机难道只是做垂直动作的么?平飞和基本动作还是靠的飞机气动布局提供的升力啊。在飞机大小未变的情况下,改变了机身各个部分的重量分布,只能使得飞机性能下降。

网友:
引用 网友C:
得不偿失的所谓加强啊,很多人还在误区里转悠。
飞机是用来飞的,不是用来炸的,好飞便不容易炸。刻意的加强,增重,只能使得飞机更不好飞,更易炸,飞机这个东东,你再怎么加强,炸的时候一样的惨。不要以为推 ...

言之有理!

楼主:
800mm以内,超过500g的机子到处都是,不过涵道机比较多。涵道不是靠翼展的。是靠速度的。其实也就是跟导弹差不多。对于新手,能加强就加强吧。置于飞机不是用来炸的,谁都知道是这么回事。但是就是新手。只能在重量和爽飞之间找个平衡点了。如果是很熟练那种。肯定不会补强的

网友:
不建议加强
如果想办法从设备上减轻重量,也许摔的时候损伤会轻一点

网友:
我也说几句

耐炸对新手是很重要的,飞个几秒修几天,谁还玩?

新手要练模拟器,我没练的时候,10分钟炸了我4个桨,其中还包括拣飞机的时间。

练了模拟器也要先飞上单翼练习机,熟悉熟悉

什么都有个度,把什么夸张了讲都不合适,加强不是说加强到坦克的级别,飞砖头呀?!

对于新手来说,把飞机适当的加强,撞墙撞地不至于立刻回家是很有必要的。

三架飞机飞了一年,自己用马头工艺做的红机和喷火均400多克,泡沫蒙了皮,摔了无数次,至今还可以飞。 KT双翼摔了我一个舵机一个电机,飞的时间也最短

下单翼的飞机不好飞,新手勿试
制作贴
用廉价材料,做象真飞机。我的Spitfire喷火诞生记(全程、多图、录像)贴末加了飞行图  型-遥控模型-模型论坛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211883&extra=&page=1

网友:
我现在不喜欢KT板飞机,我的KT微风,第一次上天只一个筋斗,好多天的辛苦全白费了。机头碎了,机翼裂了。现在我的泡沫机飞起来没用压力,几乎没有摔回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