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人知道新出的涵道幻影2000性功能怎样?

楼主(2008-07-06):
翼展:570mm
长度:930mm
重量:510g

70涵道,有没谁见过或者玩过,我觉得这涵道机挺便宜的,高手们给推荐一个最低的可以上天的配置吧,
我这边的老鸟给了个这样的配置:

30A电调,KV3200电机,11.1V 1300 20C锂电(说幻影2000用1300的电池重心刚好)

楼主:
是冠丽出的,涂装看起来很漂亮,性功能是指性能和功能

网友:
我先面壁..

说那飞机我非常喜欢,只不过没飞过,没有评价~

网友A:
性功能?估计一般,我朋友改装后用14.8 V  2200毫安 25C飞,那个牛!

网友:
依我个人的看法, 按LZ的配置, 多半会造成 "性功能障碍" 滴..........................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性功能?估计一般,我朋友改装后用14.8 V  2200毫安 25C飞,那个牛!

只要求上天刚刚好就行了,不用太猛,毛钱改啊····

另外我强调过了,性功能是指性能和功能,哈哈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只要求上天刚刚好就行了,不用太猛,毛钱改啊····

另外我强调过了,性功能是指性能和功能,哈哈哈

只要求上天刚刚好,建议不要选涵道机,一般的3A、3D机都可以玩,玩涵道就是为了玩刺激,要有风驰电掣的感觉,要突破极限,否则就没什么意义了。不过,先从幻影2000开始,是不错的,这个飞机飞得比较慢,比较稳,练习用是不错的,这架飞好后,要再飞其他高速的涵道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