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可以一次充2块锂电的充电器?节省时间和金钱

楼主(2008-07-06):
本人学生一个,不想花太多钱到充电器身上,目前只用ESKY的简易充

现在电池多了,一块一块充太慢了,要提前一天充才可以去活动,太麻烦了
如果有可以一次2块的充电器我搞两部来都可以冲4块啦,多省事。

网友A:
最简单,买2个ESKY的充电器。
这个方法最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简单,买2个ESKY的充电器。
这个方法最便宜。

牛,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简单,买2个ESKY的充电器。
这个方法最便宜。

这个方法不错!

网友:
两个也比一个 6S 的便宜

网友:
我就是买了2个0851,冲我底块2200的电的,实惠又便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简单,买2个ESKY的充电器。
这个方法最便宜。

买4-8个一起充吧,这样就太快了。省时。

网友:
对喔,买2个4S的充电器, 很便宜的.

等以后充8S的电池时, 把两个充电器简单的利用平衡充Y线连起来就可以用.

楼主:
谢谢各位提供的宝贵意见。(客套了点)

网友B:
ESKY的充电电流还是小了点,不可调,我现在用的是BC-6 PRO,还不错,同时充两组3S电,电流大小步进为0。1安,最大支持2A充电。我一般设置1。2A左右,1个多小时就充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ESKY的充电电流还是小了点,不可调,我现在用的是BC-6 PRO,还不错,同时充两组3S电,电流大小步进为0。1安,最大支持2A充电。我一般设置1。2A左右,1个多小时就充完了。

BC-6 好几百块钱咧···

网友:
我用四个0851,晚上充四组,睡前充上四组.第二天早上就有8只可飞了.呵呵.,

网友:
若一次同时充两S和三S,早上就有16组飞.飞到腻得甩头哦.

网友:
我的diy可以一次冲四块电池,霍霍

网友:
我的diy, 多路切换开关; 一次冲6个电池

网友:
你查我以前发过一个贴,那个东西不错

网友:
买两个LIPRO 不就完了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