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屁股)感受!!!!

楼主(2008-07-06):
今天(屁股)800终于到了,呵呵急不可耐试了一下,本人技术不行哈,不过有些感受,401和800还是有些区别的,上图再说哈~~~~~~

全家福

原来使用的401的,现在401改在SJM400上了,呵呵!!
晕!怎么不能上图了,说空间不够???
呵呵!先说一下调整,说明书上很详细了,就是和401有一点区别,在非锁定下800的悬停刚好不左不右,再到锁定模式,呵呵很稳定,基本没有飘移。(开始没有照说明书调整8度的尾浆角度,锁尾后机机像抽痉一样)。比401飘移小很多。以前在401上面老是要很慢的自转,在屁股上基本没有了。等能够上图在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
....以前在401上面老是要很慢的自转.....
...

是你没调好吧?

楼主:
说说怎么调401呢?

楼主:
同样的机子。就换个陀螺,就没转了,呵呵~~~使每调好吗???

网友:
LZ貌似不会用401,呵呵,个人见解而已!

楼主:
呵呵!不会就不会把!感觉800要稳一些

网友:
401和PG800的价格差多少?

楼主:
SONICPro 450全金属尾波箱不错哦!!!!

网友:
没有用过顶.

网友:
401存在轻微的漂移是肯定的,难道大家在用401对尾悬停(室内同一高度)一块电池下来中间不修整尾舵?

楼主:
感觉这款陀螺主要调整是非锁尾模式下的中立点,左右不飘了,到锁定就可以了。401这样调,始终就有很少点飘~~

网友:
401是有些非常轻的向左漂移现象,不是调不调的问题.这是401的通病.先天问题.论坛这个版块也有专门真对这个问题的贴子...

在屋里悬停着不动方向试试就知道...

总体性能还是可以的...

楼主:
谢谢无双!!那说明401的调整我还是对的,就悬停有一点点飘的,呵呵!!
屁股800的确在这点上,要好一些,基本上悬停感觉不到在飘,现在401用在SJM400上了,还是不错的。800就飞450了~~~~~~~
因为飞行技术不行哈,陀螺的其他性能就不知道了哦!!

网友:
是这样的,最明显的地方就是同样的飞机,同样的螺距曲线和油门曲线,PG800的甩尾和漂移要小很多

楼主:
同感~~~~~~~
问119个问题好吗!!800是不是非锁定要调好中立点是吗?我开始没这样调,在非锁定时调整尾浆为0度,锁定悬停发现每隔几秒就会甩一次尾,后来按照说明书调整非锁定悬停尾巴不动。再锁定悬停就好了!!感觉800锁定工作和401不一样,是这样吗??

网友:
一般不建议在0度上的,因为800的左右行程可以自己调试的,不会出像401那样左右行程不一致的问题,关于多少角度,这个很难定义了,厂家给的是大概8度,如果你想在非锁尾悬停下设中立点,我认为那是最好不过了,如果你偏差一些也不会有问题的

网友:
有了更好的屁股也用不着贬低401,在某些极端情况下,据说401确实是存在一点问题,但说到悬停都搞不好,那就不是401的问题了,不算试飞其他模友的,就我自己曾经拥有的3个都没发现过此问题。一般情况下,如果只是悬停、航线和翻滚等简单的3D动作,401和DS760相比也不会有什么区别(飞机是450,尾舵机用9650)。拿760来说只因没800,但和760相比,屁股顶多也就是这个级别了吧!!
另外,我调机尾是从没在NORMAL模式下找中立点的,不需要:p。

网友B:
回复 网友C:

我从来都是 在normal模式下找中立点的  因为我 非锁尾模式下飞的最多 (*^__^*) 嘻嘻……

还因为我 仍然在航线中  除非风很大 一般都是非锁尾模式飞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从来都是 在normal模式下找中立点的  因为我 非锁尾模式下飞的最多 (*^__^*) 嘻嘻……

还因为我 仍然在航线中  除非风很大 一般都是非锁尾模式飞

汗。。我想大多数模友不管是在普通模式和3d模式都是用陀螺的锁尾模式下飞行的。。。

很难理解为什么你喜欢用普通非锁尾模式飞行。这样在高速航线大动作时尾巴会跑的。应当也会受风的影响。。估计是受以前飞小电直无锁尾时的影响吧???

网友:
回复 网友D:

如果没有大风 ,非锁尾模式 我觉得飞航线感觉会好很多   没有其他原因

网友E:
有点贵,好似不是为多数人做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有点贵,好似不是为多数人做的。

关於PG-800的价格
我个人认为对的起它的性能

另外,我不认为拿PG-800跟GY401比较是恰当的
毕竟PG-800的性能等级归类在611或DS760这个等级
要比价格,要拿这些顶级陀螺仪来比较才合理

个人见解,请多包涵

网友:
回复 网友G:

那么还有必要买这么好的陀螺吗?

引用 网友F:

关於PG-800的价格
我个人认为对的起它的性能

另外,我不认为拿PG-800跟GY401比较是恰当的
毕竟PG-800的性能等级归类在611或DS760这个等级
要比价格,要拿这些顶级陀螺仪来比较才合理

个人见解,请 ...

同意!!所以对这陀螺挺感兴趣的,观望中。只比401贵一些,却解决了401的一些暗藏的问题,似乎真有必要败一个试试。

网友:
回复 网友H:

哈哈  我买pg800就是为以后的3D准备的

火狐200飞航线 我就用的730的非锁尾模式 ,730的锁尾老是调不好 ,加油门时甩尾,快速打左尾舵会回抽

所以给325LE配的 pg800哈哈 就是为了 更好的锁尾 能够 更好的翻
(*^__^*) 嘻嘻……

网友:
今天第一次看到800这个陀螺仪,看大家的测评真想弄个看看,一看报价980啊。也不便宜啊。是那家生产的?

网友:
哈哈!我也买了,在路上了

楼主:
国产的哈!深圳的

网友(2008-08-29):
我也当小白鼠了!也在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