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热了,发现很多同学电池都大肚子了啊,提醒大家注意安 ...
天热了,发现很多同学电池都大肚子了啊,提醒大家注意安全……

楼主(2008-07-06):
该体检的体检,该采取措施的采取措施,千万不要爽过之后撒手不管,容易出事哦…………

网友A:
是啊,偶已经搞大两个了!!

网友:
。。。望具体说下。。。比如。。什么措施?

网友B:
夏天使用电池,
尽量不要飞的太久,以防电池过热起鼓/
如果几天不飞,不要满电存放.
不然电池也会鼓,,,

网友C:
尽量缩短单次飞行时间,如以前IDEL飞4分钟的,现在飞3分钟左右最好。

网友D:
温度确实是电池的最大杀手。

网友E:
~~~~~~~~~~
我刚买的sjm325 把几块电池都飞大肚子了 现在都不敢飞了 原以为是飞机太重的缘故 ,后来发现3.8v都大肚子了 说明不是过放的问题,多半是天气太热引起的 ,现在 只飞火狐200了

网友F:
我把电池放入塑料袋内,然后再放入冰箱里,保存很好!

网友G:
电池的确是个大问题!

网友H:
我的也搞大了2块

网友I:
天气热会造成电池胀气的原因之一,对于电池本身会不会有问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