搞了一个周末,终于把机翼蒙完了

楼主(2008-07-06):
搞了一个周末,终于把机翼蒙完了,后面的工程还不小

网友:
乌鸦你这是搞的啥??

这个细长翼的飞翼可是相当不好搞啊,强度如何,不知道会不会扑翼,我以前试过KT的,很容易共振抖动。

网友:
楼主好手工,我们好喜欢!

网友A:
怎么蒙皮的啊?是不是用马头工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蒙皮的啊?是不是用马头工艺?

晕,明显不是。

蒙板+热缩蒙皮。

楼主:
设计是电动滑翔飞翼,预计500g左右飞行重量

机翼强度是没问题的,全蒙板,刚度很好,应该不会造成共振

就是机翼和机身的连接不太好搞,有点怕插接虚位造成的震颤,现在机身蒙板还没装,估计蒙好应该强度还可以
不过没飞之前暂时都没谱

现在副翼、襟翼、机身蒙版还没搞,设备也没装,难的可能是试飞(试飞项目包括要调试空气刹车等危险动作),工程还不小

网友:
担心翼尖震颤。。。。

网友:
难度大~~顶一个先~

网友:
有摸样了。你准备搞的KT模板弄的怎么样了?

网友:
顶,模拟器里的HortenIV,纳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