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蚊子首飞受挫

楼主(2008-07-06):
自制小蚊子,参数如下:
机长:49CM
翼形:矩形翼(固定副翼,有方向舵)
翼展:60CM
翼弦:12CM(主翼宽)
上反角:6度左右
空机重(含电子设备和
电机
,不含
电池
):280克
动力系统:380有刷电机
配置7.4v 1000MAH锂电,7040浆
今日试飞,在空中只勉强飞行了2次,每次10秒钟。
因动力不足,每一次都把升降舵压到底,仍不能维持基本的飞行状态,飞行15米左右即落地。
第三次换了稍小一点的6030浆。结果出手就失速坠地,炸断了垂尾,宣告首飞失败。

网友A:
继续努力!

网友B:
空机就重280了?

网友C:
380不够力啊

网友D:
动力配置错误啦
380+7。4V,不行的,太软了,而且马达偏重
还有哟,根据LZ的描述,似乎手法也不对,动力偏软的情况下,飞机从出手到降落距离才15米,怎么能把平尾拉到底,这样初速会建立不起来,因为平尾上翘本身就是个减速板

网友E:
减重或者换无刷

网友F:
搞1860n的小无刷,10A电调1000mah3S电池,包你飞的爽,我就是用这个配置滴...

楼主:
不压平尾,机头向下的。压住平尾,机头向上还可以向前漂一段距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