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副翼舵机装上陀螺仪,能不能起到平衡仪的效果?有人试过吗?

楼主(2008-07-07):
给副翼舵机装上陀螺仪,能不能起到平衡仪的效果?有人试过吗?

网友:
安装陀螺仪只能稳定在当前状态。
举个例子,假设你的陀螺超级好,没有漂移,你现在机翼水平状态,Ok,和平衡仪的付翼功能很像。怎么吹风他都是平的。

但是,你如果机翼本身就倾斜了10度(转弯ing),ok,差异出来了,
平衡仪自动拉回水平,陀螺仪让他保持这个角度,直到你打舵让他改变。

网友A:
LS正解!!!不过使用雷鸟上的PG03陀螺仪3个,把感度调整到追尾的地步是可以实现平衡的!因为我测试了!

网友:
用 3个 就变成3  轴了 不错啊 3个怎么接啊 都插哪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LS正解!!!不过使用雷鸟上的PG03陀螺仪3个,把感度调整到追尾的地步是可以实现平衡的!因为我测试了!

用3个陀螺仪,那不是升空后可以放开手不用管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