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聊,新手做了个纸飞机,大家看看

楼主(2008-07-07):
废话少说,直接上图吧

飞机经过下边的以为前辈指点,做了一些小的修改,不知道是否能飞起来,有点担心

网友:
冒以这机机飞的侹快的?

网友:
LZ手好手艺,我是没这个耐心的

网友:
楼主用了很多非标准件啊!!
呵呵!

楼主:
没办法,手头没那么多标准件,能自己动手的就自己动手了,可惜,电池是2S的,飞机有点重,怕飞不起来,而且电池尽量往前边放,头还是轻,电机本应该往前放就好了,但是往前放桨就打到凹槽了,郁闷

网友:
用金属条加强?好像很重

网友A:
晕,有一个随意乱改纸飞机设计的,电机这么靠后,再加上一根铝合金,估计你的配多重的电池,都很难将重心压到中间,

桨大了,你可以选则换小的,没有? 那就考虑开桨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晕,有一个随意乱改纸飞机设计的,电机这么靠后,再加上一根铝合金,估计你的配多重的电池,都很难将重心压到中间,

桨大了,你可以选则换小的,没有? 那就考虑开桨槽吧。

没办法,桨绝对不能再换小的了,再小就更飞不起来了,就因为桨大才把电机靠后安装的,如果这个桨还不行,就准备换1047桨开槽了,飞机的确很重,

网友:
这浆质量不错。。飞纸飞机可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