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0704的电位器?????

楼主(2008-07-07):
??????????????电位器坏了,谁有?????????????

网友A:
回复 网友B:

电位器一般是碳膜容易坏,如果是碳膜坏了,可以修复的,方法是,用缝纫机油轻轻洗查碳膜表面,然后再擦干净即可,修好后可以和新的一样,好用,时间也长,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位器一般是碳膜容易坏,如果是碳膜坏了,可以修复的,方法是,用缝纫机油轻轻洗查碳膜表面,然后再擦干净即可,修好后可以和新的一样,好用,时间也长,

谢谢啦。

网友:
新控,没有拆开看过里面什么结构,以后坏了按2楼说的修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