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g-800说明书的一段,我觉得写的容易误解

楼主(2008-07-07):
我觉得字眼要改动一下这个意思应该是:

在不锁尾状态下挪动舵机位置(首先保证舵角摇臂和连杆为90度),让尾桨呈8度这样。

这是第一步:

第二步是:利用pg-800可以调整左右行程不一样的优点(相对于 401陀螺仪),让滑块2边跑到尽头,发挥最大舵效

第三步:切换回到锁尾

其实就是一个意思:中立点的时候机械中立桨距要在5-8度

上次我们一个朋友调机的时候没有做如下设置,搞为0度(亚托的尾推在左右行程相同的时候尾桨距是0度的。如果是401 要搞到5度机械中立桨距那么势必右边有一段距离碰不到波箱,如果是611,则不用理会什么机械桨距。0度也可以锁定的很好)
他是按照611的理解来搞,所以出现侧钟摆轻微甩尾。

后来pg-800 我放回到自己的450机上面,因为我的尾轴是做了一点改动,虽然也是滑块放在中间,但是我的机械中立桨距是3-5度这样。
所以我自己感觉锁尾没任何问题。

现在想起来,当时大家都没注意看说明书红线的那段话。应该我上面的理解没错吧?

网友:
哈哈,,,王子有时候也犯模糊啊,,,,我就是这样搞的,所以一直没有问题

网友:
那是不是说在450上尾桨有8度左右要比0度好,只要两边不撞墙,或者在非锁状态下调整悬停不摆尾也可以,没搞明白800用什么记住中立点的?

网友:
中立点是每次上电自动检测的

网友:
我都抓个大概
来回滑动滑套之後
抓一个中间点出来
然後把连杆调整好
让舵片摆臂成90度
再调整行程

锁定陀螺仪调整是最简单的了!

网友A:
中立点到是几度这个问题可是问了好多人了,有些说0度,有些说5-8度,就我的使用感觉来说5-8度感觉好些,401调5-8度两边也不会有什么干涉啊,用摇控微调。不知我的方法对不对。

网友:
800的说明书我看了好几遍才看懂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中立点到是几度这个问题可是问了好多人了,有些说0度,有些说5-8度,就我的使用感觉来说5-8度感觉好些,401调5-8度两边也不会有什么干涉啊,用摇控微调。不知我的方法对不对。

我也是用了微调法 让401 可以2边不同行程距离-这是A调法
但是有人说不能这么调,宁愿让2边等距 一边碰波箱一边留间距-这是B调法
而有人则是4通道微调归零,并且滑块放在中间2边等距。这是C调法
实际上AB是有帯3-5度尾桨距的调法 ,C是没有的 。
在我机试验证过A锁尾效果好于C
有人说不能动4通道的舵机中立微调菜单,所以他们坚持用B
但是我认为A能作到2边碰墙总好一点吧。
这是使用401出现的问题

如果是使用pg-800则不用考虑那么多了。这点是好处。因为可以先定桨距再分别调2边行程,而不需要使用用4通道微调法。

网友B:
拿到800我就感觉很郁闷!设置好复杂,还有9257能用吧!说明书里没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舵机类型默认就是9257  我在用pg800+9257

网友:
引用 网友B:
拿到800我就感觉很郁闷!设置好复杂,还有9257能用吧!说明书里没的

參考spartan的說明書吧, 可以完全套用
很清楚的

网友:
回复 网友D:

请问哪里有spartan的說明書?

网友:
http://www.spartan-rc.com/products/ds760/ds760_user_guide.pdf

网友:
回复 网友E:

晕,........E文.........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