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EKTRUM 2.4GHz DX7请问日手可不可以改美手?

楼主(2008-07-07):
SPEKTRUM 2.4GHz DX7请问日手可不可以改美手?
请问有没有人会改.

网友A:
可以 我改了 找我吧 不过是机械改 没找到软件改
大概步骤是把左右的电位器互换,还算简单,不难,要想完美还有一些后续的小改动,呵呵

楼主:
好的,只是你太远呀,到时再请教!

网友B:
可以进service 菜单设置, 如果油门微调是模拟量的,需要换油门trim电位器
如果油门是短行程的,还需要换一下油门限位片
最后换完,是好做一下遥杆校准
(btw: DX7的进入service方式是和JR 7202 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