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ESKY0406控 支持锁尾陀螺吗?(另有自谋DIY路线 请老人指点)

楼主(2008-07-07):
小弟实乃新手,被忽悠进了个017套装版.
玩了一段时间 确实感觉压电的0704没什么作用
请教高手  0406这个控 能换 401或730这样的陀螺吗?
如果不能支持高档货,有什么替代方案吗?
最近烧的很厉害啊~~~~~请老鸟   指点一条经济路线

刚想了个DIY路线  请老鸟们  指点指点  可行性

用一个舵机检测器代替控上的感度微调
直接装在机器上
陀螺的CH4连接接收器  CH5连接舵机检测器

不知道这个方法是否可行
请老人指点迷津啊

网友:
我们新手级的人物0704确实难控制   建议LZ跟我一样  先玩模拟器加潜潜水   等模拟器熟练了再上机   可以减少点炸机和损失  配置是可以配置的  不过安装的时候陀螺仪装在安装座下面比较好  炸机的时候不易损坏陀螺仪   我也是潜水得知老手都是这样安装的   如有不对的地方   欢迎大家拍砖

网友:
0406可以进行感度转换,但具体的数值是不可调的。

楼主:
能说的详细点吗?怎么转换    转换了又什么用

网友:
我也想问问啊~~

如果016/017的JJ,直接更换原厂的0704A行吗?

楼主:
刚想了个DIY路线  请老鸟们  指点指点  可行性

用一个舵机检测器代替控上的感度微调
直接装在机器上
陀螺的CH4连接接收器  CH5连接舵机检测器

不知道这个方法是否可行
请老人指点迷津啊

网友:
可以直接更换0704A    我的是E013

网友:
0406为什么不能用??反正我0406A用Gm730用的好好的

网友:
新手建议直接上GY401。熟练了换0704a

网友:
都上401了还换啥0704A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