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前辈高速机型该如何降落?

楼主(2008-07-07):
本人新手,正努力练习中,闹了笑话大家别介意

昨天强风日首飞下单翼高速飞机,起飞和空中都还及格,虽然被风吹得“3D动作”层出不穷,但好歹还能控制住

降落时习惯性的收完油门让他飘下来,可能是高速飞机低速下滞空能力很差,也可能是逆风降落减速太快,飞机在几米的高度突然失速笔直插入土里了

请教前辈们高速机型理论上该怎么降落? 碰到大风的天气有什么要注意的地方吗?  最好能详细到步骤    谢谢 :)

另外我在模拟器里发现下单翼飞机在倒飞状态下低空低速的性能有大幅的提升,是否可以考虑以后都练习倒飞状态手接飞机降落? 请前辈们指教 !

网友:
宁可失速也不要用手接
高速机型我没飞过,不过模拟器里降落时要带点油门

网友A:
逆风稍带油门降落,倒飞手接这个模界秘笈目前我还没有看见模友试过~~估计早已失传~~你试试~~哈哈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逆风稍带油门降落,倒飞手接这个模界秘笈目前我还没有看见模友试过~~估计早已失传~~你试试~~哈哈哈~~

有啊,不过是后推的飞翼。好像上次是四川的朋友上过一个这样的视频。前拉的就没看到过

网友C:
飞了3A才知道什么叫高速机型,还是一句话,保持空速,保持高度,谨记!谨记!!!

网友:
自己在摔机中摸索。早晚会领悟。

网友D:
低油門降落
不然就俯衝再拉平降落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低油門降落
不然就俯衝再拉平降落

俯冲拉平我觉得更危险.......................

网友:
很多新手都想走捷径,套用“公式”,比如XX飞机降落滑翔性能很好(滑翔机除外),降落时,关闭油门下来,但这是错的!不是看某种机型是否要带油门,也不是教条地说要带多少油门,而是要飞机在一定高度时,离你一定距离时,要保持的飞机速度是XX时速。能控制好这个速度了,降落姿态摆正了,降落就绝对没问题了,也就是说不管有风没风都是这个速度,没风时可能是关闭油门,小风时可能是1/8油门,大风时可能是1/2油门,甚至有一次7级大风时,我驾驶涵道高速机,全油门才勉强降落。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218043&highlight=%2B%C4%CF%D4%B0%C1%D4%D3%A5###

同一个机型要反复演练,才能掌握这款飞机的降落特性。要练习降落,我推荐用蓝宇的小F3A,要在无风天、小风天、大风天、甚至6、7级大风时均要练习,要能在6级大风里平稳的降落,要在6级90度侧风中非常平稳笔直地降落在跑道上,这样你的降落才毕业了,跑道尽量窄些,这样能练技术。我当时苦练降落,飞机降下来后,就直接再起飞,在跑道上不停地起飞、降落,下面这架飞机至少有1百多个起降是用于练习降落的。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222735&highlight=%2B%C4%CF%D4%B0%C1%D4%D3%A5

网友:
飞机是用来蹲起落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有啊,不过是后推的飞翼。好像上次是四川的朋友上过一个这样的视频。前拉的就没看到过

飞翼当然可以~~不过我没有试过倒飞手接~~~

网友:
引用 网友A:

飞翼当然可以~~不过我没有试过倒飞手接~~~

是啊,我的技术现在正着接成功率都不大。现在我也在联系降落的技术,还是有问题。

网友:
我觉得应该提前减油,距离地面1-2M时应该在稍微加一点油,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我是从模拟器里得来的经验,真的高速机还没有飞过,不知道有没有发言权。

网友:
降落不难。。。难的是找一条可以降落的跑道

网友:
正是跑道难找,基本都是可控坠地,或被不平地面损伤飞机。

网友:
实际上就两字,空速,不管加油也好,收油也好,都是为了在接地前保持最低空速
逆风空速高,可以慢一点,不够了加油门保持,能做到落地前刚好失速最好,做不到没关系,稍大点的空速飞机稳定,接地再减速也来得及。
顺风空速低,更要注意空速,实际感觉会比较快,但是决对不要慢下来。

网友:
只有一个办法..........勤练........

练习....练习.....再练习...........

网友:
猎鹰技术绝了

网友:
学习,,,努力固定翼3D中..

网友:
引用 网友A:
逆风稍带油门降落,倒飞手接这个模界秘笈目前我还没有看见模友试过~~估计早已失传~~你试试~~哈哈哈~~

我亲眼看过 易飞 飞傲翔飞翼(就是他自己设计的啦)时候,倒飞手接。

网友:
挖哈哈!高速机要先做好水密封!!!降落的时候一头炸水里!!!!!!!!!!!!!!!!!!

不知道LZ的高速机有没有襟翼或者减速板!?要是没有的话真的要做好水密了!不过来个大迎角小动力应该有可能降低速度来降落!

网友:
现在场地不好的多,太快了可能要出人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飞了3A才知道什么叫高速机型,还是一句话,保持空速,保持高度,谨记!谨记!!!

3A不算高速机,我觉得高速机至少要时速120公里以上,一般90级、110级3A机也就时速7、80公里。

楼主:
看了这么多模友的观点,心里似乎有点感觉了,不过还是有些模模糊糊的
这可真是众说纷纭呀,期待能有传奇人物出场高谈阔论一番一锤定音~~~

网友:
引用 网友C:
飞了3A才知道什么叫高速机型,还是一句话,保持空速,保持高度,谨记!谨记!!!

3A可不是高速机型啊,F3A不能太快,否则动作很不好看

函道机倒是高速的典型~~~

关于降落么,高速机当然是要高速降落啦,呵呵~~~~~

网友E:
可以看一下这个降落,由于要拍摄,所以飞行时没有用全速,LZ可仔细看视频中降落的过程,通过听电机的声音,可判断出如何推油门,推多少,如何保持飞机姿态和高度,降落过程怎样保持速度,保持多少速度,速度是怎样递减的,等等。这次飞行时的风力是5、6级。

网友:
给你看看我飞P51的视频。任何高速机在降落的时候速度都不会很快。关键是掌握拉杆的时机和频率。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可以看一下这个降落,由于要拍摄,所以飞行时没有用全速,LZ可仔细看视频中降落的过程,通过听电机的声音,可判断出如何推油门,推多少,如何保持飞机姿态和高度,降落过程怎样保持速度,保持多少速度,速度是怎 ...

看了猎鹰的视频让我浑身冒汗。。今天30几度。。。视频里的你却依然穿着那件性感的红棉袄。。

网友:
尝试大迎角失速降落吧,俗称悬停降落的那个,不过要你的飞机起落架强度足够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