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必读

楼主(2008-07-07):
问:我是新手,想玩直升机,请推荐适合我的。

答:新手适合从4通道电动直升机起步,建议购买易思凯的V3、V4、科曼奇或E004,同时购买4通道飞行模拟器在电脑上模拟飞行,以提高学习飞行的效率。V3、V4、科曼奇都是共轴双桨的4通道直升机,稳定、易上手,其中科曼奇是07年最新的款式,购机附送加密狗,用于连接遥控器和电脑作模拟器,无论是款式还是实用性都很值得推荐。E004是单桨4通道直升机。

问:我是新手,但我要玩油动直升机

答:新手玩油动直升机难度较大,最好能有懂玩的朋友在旁协助。油动直升机马力大,操作复杂度高,需要较强的动手能力,对新手来说其实并不如电动直升机那么适合。

问:我是新手,我要一步到位购买高级的直升机。

答:经常有新手顾客要求购买6通道直升机,目的是一步到位,跳过4通道这个阶段。从事实经验来看,购买6通道的新手通常玩不来,很多人连飞起来都觉得困难,有的甚至怀疑是飞机的问题。玩直升机跟玩遥控车不同,在空中可不是像遥控车那样轻松控制方向的。直升机所需要的知识和技巧比遥控车要多,因此才更具备吸引力。同样一台直升机,不同的人飞起来就不一样。知识、经验、技巧并非金钱可以弥补,因此我们建议新手更应从4通道电动直升机起步。

问:油动直升机配全套到手飞总共要多少钱?

答:油动直升机配全套至少要5000元左右。

问:我买了电动直升机怎么飞不起来,老侧到一边去?为什么不能前进后退?

答:电动直升机的重量较轻,因此由地面气流产生的地效作用比较明显。新手起飞时要么就是油门推得太大,变成神舟一号直冲云霄;要么就是推得太小,始终被地效作用影响。正确操作应该在起飞时有技巧地打油门使直升机上升到距离地面50厘米以上,以摆脱地效作用。此外,直升机需要做一定微调,在遥控器面板上就有这些微调按键。

问:通道是什么意思?二通道、三通道、四通道、六通道有什么区别?

答:对直升机来说,二通道可控制上下、左右,三通道可控制上下、左右、前后,四通道可控制上下、左右、前后、侧飞,六通道的可以做特级动作,比如倒飞。单通道、二通道、三通道的都是玩具级别,四通道及以上的是航模级别。

问:直升机容易摔吗,摔了会不会坏?

答:回答这个问题之前,请问自己另一个问题:“奔驰汽车容易撞吗,撞了会不会坏?”是否容易摔得看个人技术和当时的周围环境,摔了坏不坏就得看怎样摔的。玩航模、车模、船模,损坏配件、更换配件是必然的,除非买回去当摆设。新手玩航模百分之百会摔机,于是百分之百需要更换配件。

问:有没有质量保证,有没有三包?售后服务如何?

答:请查看我们的售后服务说明:http://www.anypop.cn/article.php?id=3

问:电动直升机哪个牌子好?

答:新手建议购买易思凯,熟悉操作后买亚拓。

问:哪些是易损件,买直升机的时候需要一起买吗?

答:主桨和尾桨是必备的易损件,第一次购买直升机时建议同时购买。其他配件则可视自身情况购买。

问:怎么只能连续飞10-20分钟,太短了,我要能飞更长时间的!

答:直升机跟车、船不一样,对重量要求比较严格,所以电池、燃料的重量也有限制。电动直升机连续飞行10-20分钟属于较理想的时间,具体看所用电池和飞行情况而定,可上下浮动。油动直升机的飞行时间也差不多。油动直升机可加油续航,电动直升机可更换电池续航。因此,只要控制好单次连续飞行时间,避免过热损坏引擎和马达,多次续航就能满足长时间娱乐的需要。

问:遥控距离有多远,能飞多高?

答:通常为200-300米,有的会更远。这个距离已足够用,再远的话肉眼无法清楚地观察飞行姿态,太高将会严重受高空气流影响。

问:我想知道直升机各个部分的作用和功能

答:

主旋翼:带动机体上升

平衡翼:稳定机身、平衡机身

倾斜盘:维持机体飞行时的方向

伺服器:接收并转达摇控器发过来的信息

主马达:产生动力

接收器:接收摇控器发出的信号(RX)

机架:固定机体的组成部分

主动齿轮:传动,带动主旋翼旋转

起落架(滑撬):升降中稳定机身

尾杆:主要起连接作用

尾翼:控制机尾的方向

尾动齿轮:带动尾翼旋转

电池架:装电池

TX:发射,RX:接收

调速器:调节机身速度和传递控制

陀螺仪:尾部的控制作用

问:直升机起飞前要做什么检查?

答:

1、飞行场地如有其他人,先报频率

2、重心,风大就把重心往前一点

3、倾斜盘的推力线跟尾翼线是否水平方向

4、舵机的控制,即打左打右时,归位后是否有误差

5、伺服机,看是否有抖动跟滑牙,听转动的声音

6、升降舵跟方向舵是否完全置中

7、推力检查

8、左右翼型的上反角是否对称

9、主翼是否跟水平尾翼垂直

10、垂直尾翼是否歪斜

11、机翼是否有松脱

12、电池是否固定好

13、舵片是否有插反

14、伺服机是否松脱

15、桨是否有松脱、滑牙、装反、歪斜、断裂

16、电源线悍点是否松脱

17、马达是否掉落电容

18、接收晶体是否松脱

19、检查是否有干扰

20、地面测试马达看是否会突然减速

问:易思凯发射机(遥控器)上的倒置开关是怎样设置的?

答:不同的易思凯遥控器上的倒置开关设置方法如下:(上下是指发射机上四个小按扭,以依顺序从左到右排列为准)

EK2-0404发射机

右手油门:上下上上

左手油门:下上下上

EK2-0406发射机

右手油门:下下上上

左手油门:下上下上

问:发射机上的倒飞开关(3D)是什么用途?

答:发射上的3D开关是指直升机在作特技飞行时需要打开的开关,因为直升机的3D开关打开后,直升机的马达就不会停止旋转,主旋翼会处在一个快速运转状态,通过CCPM的运行就可以使直升机达到特技飞行的状态。3D开关在打开发射机前必须处在关闭状态。

问:教练线是怎么使用的?

答:右边右上角后面的开关是教练开关,它的使用是两个发射机加一根教练线才起得了作用。按如下要求配置:

主发射机要装晶体,安装5号AA电池电池,教练线连结两个发射机。另一个发射机只装上5号AA电池就可以了,不需要安装晶体,否则会造成遥控飞行器。这样安装好就可以使用教练开关了,在飞行时,主发射机打开并按住教练开关另一个发射机就可以飞行了。

问:玩直升机有什么注意事项?

答:

操作之前必须仔细阅读说明书和飞行手册
开机时,先开发射机(遥控器)电源,再开直升机的电源。关机时,先关直升机的电源,再关发射机电源
电池必须远离易燃物品
遥控模型直升机并不是玩具,操作失误会造成人身伤害和损坏
直升机飞行速度极快,相对潜在一定的危险性,飞行时须选择四周没有人、无高压电线、少树木等的场地,避免操控不当伤害自已或他人
请勿在下雨、打雷等恶劣的气候下操作
当直升机主旋翼运转时切勿触摸,并使直升机远离其他物件
让直升机量远离热源
飞行前须确认附近是否有相同频率的飞行物在飞行,避免互相干扰
在打开发射机前确认油门操纵杆是否在最低点、油门微调是否在最低,然后检查倒置开关是否有打回,确认后再打开发射机的电源
打开发射机电源、接通直升机电源时,直升机的电子系统都需要进行自检,这种自检的过程需等待几秒,直到自检完成、指示灯显示可工作的状态才可开始操纵直升机。在自检过程中不要用手或其它方式让模型有任何移动。

问:锂电如何充电?怎样判断是否充满?

答:充电也是飞行的一个程序,首先建议在初始测试飞行时,完全用尽电池,然后再遵循以下的充电指示。

1. 锂聚合物电池在充电的时候应有人看护。

2. 充电时应注意旁边有没有易燃物品。

3. 充电时一定要把电池从机架上取下来充电,不能直接在机架上充电,以免引起损害。

4. 对锂聚合物电池充电时请注意确认充电器设定下的充电电压或正确电池颗数(否则易燃易爆),请放在 通风的地方进行锂聚合物电池的充电。

5. 为使您充电的安全与方便,请使用本公司提供的锂聚合电池。我们对使用非本公司的锂聚合物电池充电所带 来的损失不负任何责任。

6. 锂聚合物锂电池不能进行过充电,如发生过充电对电池的性能影响很大,负极会发生金属锂沉积,从而可 能引起电池爆炸或起火,同时电解液中的溶剂发生分解,导致电池性能严重破坏。

充电过程中想看充电程度是否充满,可以用以下三种方法来判断。

1. 测电压:是用电压表测电池电压,这是最标准的方法。

2. 温度:在充电时,不时查看电池的温度,发现电池开始升温时,就表示电已充差不多了,请立刻断开充电器。

3. 用公式形式算出充电时间:充电时间=电池容量、充电电流

问:如何将易思凯科曼奇改装为易思凯V4?

答:购买以下配件:

LAMA V4 电池架 EK1-0575

LAMA V4 滑撬 EK1-0574

LAMA V4 银色机壳组 EK1-0576

LAMA V4 机壳支杆 EK1-0572

网友:
这贴怎么没人顶~收藏了~~~~谢谢lz~

网友:
好咚咚,顶啊~~~~~~~~~

网友:
怎么感觉像淘宝上贴的。。。

网友:
新手学习中,保存。

网友:
受益菲浅!学习!

网友(2008-09-30):
顶起来!希望大家多发一些这样的帖子!共同进步啊!

网友(2008-10-31):
好帖子!学习了!顶起来!!!

网友:
这个贴对新手来说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