丘比特四合一板烧了,请问能修吗?有图

楼主(2008-07-07):
昨天玩的时候炸机了,结果过去装主翼的时候没有切断电源,坨机出了点问题,我就用手掰了几下,结果4合一就冒烟了。。具体就是图中那个芯片烧掉了,不知能不能换芯片?换的话应该买一个什么的芯片换上呢?
谢谢大家

网友A:
从图上看,是电调部分的MOS管烧了,但好象影响到了其他的电路,最好给个烧坏部分的详图。现在故障现象是什么?舵机和主尾电机能动作吗?加我QQ,帮你分析一下。QQ:504100700。

楼主:
加您了,您不在QQ上吗?

网友B:
看是啥型号 换一个

网友C:
9926,我的今天也烧了。貌似比你这个还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