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请教关于Esky016升级锁尾陀螺仪的一些问题!! ...
【求助】请教关于Esky016升级锁尾陀螺仪的一些问题!!!

楼主(2008-07-07):
Esky 016标配是:EK2-0704
陀螺仪
没有锁尾功能
我现在想买一个Esky原厂的0704A锁尾陀螺仪进行更换,请问,可行吗?
另外,我听有的朋友说,
由于Esky016的
遥控器
是0604A,陀螺仪感度很难调整,这是真的吗?
有没有已经升级了锁尾陀螺仪的016模友,
能说一下你们的经验吗?
谢谢了~
另外,现在出现了原厂0704B锁尾陀螺仪,如果有用过的朋友,也麻烦交流一下经验啊~~

网友A:
如果你想升级的话,就连控一起升吧

网友B:
强调一下,不是很难调。是根本不能调!0406A控上只有个锁尾开关,根本没有感度调节!
有条件还是换控和好点的陀螺吧。不过要是搭配0704A这个控还是完全胜任的。

楼主:
为什么啊?????????
不是说,锁尾陀螺仪0704A上面,有调节感度的旋钮吗???那个旋钮不行吗??????????

网友C:
我的016也是0704的陀螺仪,锁尾换可以,只是,尾浆换的是450的

网友B:
回复 网友D:
正因为0704A上有感度调节,加上就是esky为自己的jj设计的,所以0406A才可以胜任。但是要换双感度陀螺仪的话0406A控上没有感度调节,光靠调节陀螺仪是无法发挥陀螺仪的最佳性能的。

网友E:
顺便指一下,就不要指望换0704B了, 0406a的控不匹配

网友F:
有没有一套性价比好的方案?

网友G:
我也会016,换的SKY的陀螺,效果还可以

网友H:
016配6EX+GM730,绝对爽

网友I:
调节0704A上面的感度就行了,我的016也是升级了0704A+56hb高速舵机,锁尾挺好的,只是稍微有点漂移的现像,每个起落都要微调一两次。

网友J:
0704A是有飘移,每一次起飞都要校正一次~~

网友K(2008-08-07):
可是016+0406A的控换上0704A后左右打舵到一半的位置的时候舵机摆臂就已经到头了,0406A又不能调整操纵杆行程。导致左右太灵活,没法飞,不知道大家都怎样解决的呢?

网友H:
想升级还是来了730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