秀一下DIY的充电器,其中电路均来自本论坛:)

楼主(2008-07-07):
在此感谢yhybear 与gale, 此充电器电路为参考这两位的帖子里的电路。

电源板, 输入12V,输出3路6V-1.5A,实际每一路充电设置在0.5A,此时电压为7.2V,充电板发热有点大,电感次级再少一圈就刚好。

充电板,输入电压偏高,三极管有点烫,不过可以用。电路很简单,全部用洞洞板,只有三根跳线。

接口板

组装好电路

安装外壳

打完,收工,DIY太累,不过是乐趣。这个充电器很实用,做好散热应可以上到1A。

附参考的电路图:

网友:
做工很漂亮,赞一个!

网友A:
外壳用什么做的?太漂亮了!

网友:
做工不错,为什么不带电路图,免得在找。

网友:
做工真的很不错 这个充电器电源我只做了一半 还没完工 不过我打算用332G的充电板 再扩流

网友:
论坛流行洞洞板啊!!!手工不错!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外壳用什么做的?太漂亮了!

外壳是买的标准外壳。

网友:
DC-DCr如果能再理想一点就好了.

网友:
应该说再优化一下, yhybear 兄的这个方案不错,但制作难度略微略微大了一点点.

楼主:
DC-DC电路空载输出8V,负载越大电压越低,可能和线圈有关系,如果用多股线应该好些。

网友:
不错,充电,准备动手

网友:
看不到电路图,是用我的双431那个电路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外壳是买的标准外壳。

外壳在哪买的,能给个链接吗?谢谢

网友B:
这个不顶不行,但:
线路图上7个电阻,但PCB上的电阻双倍还多,为什么?
那么对电位器干什么的?
有个隔离电源,没有稳压。怎么充满自停?

网友:
不错哦,自己DIY的都支持。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不顶不行,但:
线路图上7个电阻,但PCB上的电阻双倍还多,为什么?
那么对电位器干什么的?
有个隔离电源,没有稳压。怎么充满自停?

电路你只看了一半当然会有这个疑问了,请把LZ所谢的两位老兄的原帖读完,就不会有疑问了.

你看到的7个电阻是隔离电源的,其他电阻(电位器)是充电电路的
隔离电源,只提供电给充电板, 充满自停由充电板控制
兄弟没有好好看贴啊.

网友:
很不错,很漂亮,外观很简洁大方,希望再介绍点充电性能方面的

网友:
能看看充电部分的电路吗?MOS管用的是哪个?

网友C(2008-12-13):
问下图中的变压器是如何绕制,是用铁心的还是环磁!可以多给点图中变压器的资料吗?

网友D:
不知能否调截止电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