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5A lipro冲800ma电池会不会有问题

楼主(2008-07-07):
如题
有本地模友用lipro冲800ma7.4V
电池
有好几块 两片压差很大,1V多了
不了解lipro,是不是冲800ma,充电电流是 2C啊

网友A:
是呀,800ma的lama电,最大只能1c

网友B:
充电电流最好不要超过电流的一般,也就是说800毫安的电池充电电流最好不要超过400毫安,那些大电流充电器虽然充电快,但是对电池其实不好,时间长就知道了

网友C:
还是慢慢充电好!

网友D:
充电电流太大,最好不要超过1C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