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音频线是不是没法玩?天6控

楼主(2008-07-07):
买了根音频线 这个头插的不牢实 是不是宣告失败了?能改吗
另外 PPMAudioControld的方法我怎么不太明白 是设置一个文件包 一个名为PPMAudioControl 另一个名为PPMAudioControl1 吗?
然后再设置个文件包 里边有着PPJOY-Plus.exe的安装文件 然后再放个PPJOY-Plus1.exe进去?
我这么设置对吗?
那我在什么地方要用到他们?

网友A:
图上音频线右边的插头错了,两端都应该是左边的插头。
把ppjoy安装目录下的PPJOY-Plus重命名成PPJOY-Plus1, 然后把下载到的破解音频插件里的PPMAudioControl.exe COPY到ppjoy安装目录下并重命名为PPJOY-Plus.exe

网友B:
我也弱弱地问个问题,玩模拟其实要什么硬件?那些硬件又有什么作用的呢?谢谢

网友C:
硬件只要电脑显卡支持DX9应该都可以玩的。还要一个可以支持模拟器的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