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请进,帮帮忙呀!!

楼主(2008-07-07):
我的新lamaV4,刚刚飞的时候还好,后来撞了一下,就再也飞不起来了,双桨都转,
舵机
也是好的,但似乎是
电池
电量不足,就是提升不起来。我换了充满电的电池,情况还是一样。大虾们支个招吧,谢谢啦!

网友A:
有可能传动大齿轮空转,在v4的底部,拧紧大齿轮与主轴的固定螺钉,最好在点上一点502胶水,估计应该能飞起来。

网友B:
是根本就不能飞起来,还是飞不高、飞不久?如果是飞不高、飞不久,检查一下是否存在双桨,如果是根本就飞不起来,检查是不是桨装反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是根本就飞不起来,桨是原装的,没换过,效果就象电池没电了,转速不够,飞不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