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TR设置熄火降落和翻滚的问题

楼主(2008-07-07):
请问下各位大大关于XTR设置问题(6EX控):
1、模拟器可否设置熄火降落功能;
2、我的模拟器默认不用3D开关就可以翻滚了,但明显和实际飞机翻滚操作有很大不同,可否能设置成和实际飞机翻滚一样,开了3D后,必需要把油门拉下才能做翻滚动作。
以上问题如果可以实现,还请大家说一下详细设置,在此小弟先谢过!~

网友:
完全可以,先告诉我你用什么遥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是6EXHP控,谢谢解答

楼主:
各位模友,应该怎样解决啊!~!~

网友:
没有问题
1.  先在控里把熄火降落功能打开,再在XTR里的通道分配里“自旋”那项设成控上的th-hold开关就行,我的和油门是一个编号
2. 3D不3D和模拟器没关系,设好normal和3D的油门螺距曲线就OK了

网友:
那更简单,先发射机调到直升机模式,然后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是6EXHP控,谢谢解答

调好个曲线并打开熄火降落模式,再在模拟器里面校准设备并定义各通道,注意在直升机模式下必须把螺距通道定义到和发射机相同的通道下就和真飞机的螺距通道必须插到接受机相应通道上一样,图中以9X为例的油门是1,螺距是6,FUTABA的不一样看说明

然后点模型------修改模型参数,按下图全部打钩

网友:
我的也是6exhp的呢

网友(2008-08-06):
回复 网友B:

请问油门和螺距曲线应该怎样设置3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