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直鸡分类问题

楼主(2008-07-08):
直鸡的400 450 500 600 700都是什么意思.油鸡好象还看到过50级之类说法.和前面的分类方法有什么关系和区别.
知道的麻烦回答下.新鸟很迷茫^^

网友:
400-  700其实是压拖自己的编号,开始做电动一直作为一个系列到油动
直机油动应该是发动机的排量来分,
30.50.90,对应的压拖50就是他的600,90就是他的700

楼主:
谢谢啊.明白了>.<

网友A:
450-700的确是亚拓自己创造的,它是根据标准主旋翼的长度来命名的,如600就是标准主桨长度是600mm。
个人觉得这是因为亚拓一直是搞电器的,开始时也是做电动直升机,所以没有发动机级数作为参考,就自己创造了这样一套标准。

网友:
原来是这样,学习了。谢谢

网友:
亚托制造了模型直升机的标准?不简单!

网友:
引用 网友A:
450-700的确是亚拓自己创造的,它是根据标准主旋翼的长度来命名的,如600就是标准主桨长度是600mm。 ...

不会吧?照你这么说450的大桨是450mm?

500级也不过用390到430的桨啊。

比较可信的说法是    机身长度-200mm

或者 主轴到尾轴的长度

网友:
是主轴到尾轴的长度

楼主:
@_@;...看来到这里才能总结出正确分类方法,谢谢各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