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设天6的3d油门行程。

楼主(2008-07-08):
大家好,我的发射器天6c。
设置3D飞行模式中的油门行程。该设置是通过发射机左上角的黑色旋钮来完成的,以进行油门行程的设置。具体方法是:把IDEL-UP开关往内拨,进入3D飞行模式,旋钮往逆时针方向。拧到头,此时油门曲线呈一条直线,即不论油门摇杆在什么位置,油门都是100%。接下来,将旋钮顺时针方向旋转,旋转的角度决定了油门曲线中点的位置,即油门摇杆在中位时的油门大小,通常设置为70%至80%,设置此参数时,可连接一个舵机在油门通道上通过观察摇臂的行程来具体调整。

由于不太会用舵机调整。。。请问一下,这旋钮一般在什么位置时油门为70—80%。。
谢谢。。。。

网友:
旋钮顺时针扭到头为50%,逆时针到头为100%。正中间为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