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续说说DN G2 Plus,请5imx或DN 看看。

楼主(2008-07-08):
昨天晚上使用充电保姆一次充了4块
电池
,都存在同一个现象。
充电器
彻底停止充电后,就是保姆上的灯全都亮起,不再闪烁并等待一段时间后,第2颗单体电压充满4.2V,第1颗和第3颗单体的电压都在4.16V左右,难道充电效果相差这么多吗? 所充的4块电池中有2块是新的AKE电池。我之前使用G2,似乎不存在这个问题啊。
G2 Plus应该效果更好啊。难道是我的G2 Plus有质量问题。要求5imx解答一下,要不给我更换一个试试。谢谢!!

楼主:
补充一下
充电电流设置为2A

网友A:
难道充电保姆是让人把高危险性的电池接上去睡觉就不用管了么?竟然还有这种从设计上就不安全的产品
怪不得现在g2在国外出的少了,出了事谁赔得起

网友B:
应该是充电器截止电压没设太准,出场检测不到位啊,自己试试,应该能调

网友C:
可能的原因分析:
可能1、三只电池不匹配,电池内阻不一致,导致充电时间长短不一致;
可能2、充电器问题,电流不平衡,也就是第1、3两只电池充电电流小于第2只电池。
充电保姆我没有见过,不做分析。

网友D:
G2的截止电压差很多的,不知道这个+如何?期待测试结果!

楼主:
期待5imx或DN的解答

网友E:
G2 plus 宣称误差在1%的范围之内,截止电压4.242也算合格。

网友F:
了解一下所充电池组的容量是多少,充电保姆是一种什么样的充电器,是否有充电平衡功能。

网友F:
充电保姆的精确度是多少

楼主:
不知道充电保姆的精度,估计没有精度。通过使用发现,估计里面就是继电器,因为能听见在不同电池间切换时的声音。精度完全在G2 P这边。
请问谁知道怎么调G2 或者 G2 Plus的充电截止电压,现在感觉精度有点低。昨天充完电一测,每一块电池都是中间的那颗电压高,测量值4.2 V,其他2颗低,最低的只有4.14V。
我问了5imx,他们说是正常误差,我觉得有点不能接受,不是说精度提高了吗?也差太多了。
同时希望5imx给个解答。

网友G(2009-01-14):
楼上说的对,大家都在希望厂家在论坛上注册个用户,这也不难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