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模电池

楼主(2008-07-08):
看见很多朋友就航模电池提问,请大家将疑问和期望提出并进行讨论,增加我们对电池的了解和应用。

网友:
那我就来提问~~~

现在大家主流用的是什么牌子的电池?多少c多少毫安的啊~

我450用的是20c 25c 2200毫安的。两块是YT原厂的25C   两块上面印着5imx 2200毫安 20C的好像,还有两块黑色飞越的20C 2250毫安好像~这几个牌子那个口碑比较好?
我看很多人说花牌不错~是不是花牌用得人很多啊?性价比很高?

网友A:
不管什么品牌的电池,使用保存不当的话,都是短命的!
所以,玩模型补充一些锂电池的知识是必须的!

网友:
我公司是专业做航模、车模用高功率聚合物锂电池的,我公司的电池具有绝对的技术优势。欢迎各位模友来电来函垂询,手机:13923732846;传真:0755-81787642

网友:
什么牌子的锂聚寿命长?

网友:
现在哪个牌子的锂电好呢

网友:
锂电池对过充过放非常敏感,模友在使用电池的过程中要合理掌握飞行时间。可以试下S-POWER的电池,可以提升飞行乐趣,降低飞行成本。

网友:
我手头上有一些镍氢电池。有7.2v 220amh的。有9.6v 1000amh的 有6v 180amh的。想用3e充电器充电。但是3e又说只能充锂电池。有位高人说只要镍氢电池3个组成一组,就能充电。请问该怎么组合才能充电啊?
充电的接线有三根,除了正负线,另外一根是什么线?有什么作用啊? 3e充电器只有一个3s接口,但是我的3s电池比较多。每次都是充一个换一个。想一次充几个,虽然电流小点,但是不用拔来拔去。我曾经这样试过。用一个3s接线并联成两根,接到两个不同电压的电池上,然后插到3e上充电的。但是还没插上充电器,结果瞬间接线发热,用电压测试,结果发现两个电池的电压基本相同了。是不是不同电压的电池,不能并联的?否则高电压会给低电压的充电?感觉有点不可能啊

楼主:
回复 网友B:

YT原厂的电池是实达生产的,电池,该公司生产的电池特点是循环一般,C数不足,但价格较低。如果只是普通飞行,可以使用。如果飞450飞机,想玩暴力动作,此电池就不能支持。花牌电池循环稍好,同样C数不足,但价格低廉。

楼主:
不要用锂电充电器对镍氢电池充电,很危险,容易导致电池过充产生爆炸。即使是镍氢3串电池也不行,原因如下:锂电充电器检测电池充电截止电压为4.28左右,而镍氢电池最高可充电到1.3V,怎么样都不能单节到达4.28V,也就是充电器会一直对镍氢电池充电,最终会因过充导致爆炸;
  充电器3根线的连接方式:此3线是为2S电池组进行充电的。用万用表测试3根线之间的电压,判断出电压最高为正极(通常为红色),最低为负极(通常为黑色),中间电压为中间线(通常为黄色或蓝色),将红线接在电池组的正极上,黑线接在电池组的负极上,中间线接在两只电池对接点上。
  充电器每只插口只能对一组电池进行充电,不能同时对几组电池充电。你所连接的方式,是短路了。充电的3根线,任何2根直接短接都是短路。可能会将电池、充电器烧坏。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不要用锂电充电器对镍氢电池充电,很危险,容易导致电池过充产生爆炸。即使是镍氢3串电池也不行,原因如下:锂电充电器检测电池充电截止电压为4.28左右,而镍氢电池最高可充电到1.3V,怎么样都不能单节到达4.28V,也就是充电器会一直对镍氢电池充电,最终会因过充导致爆炸;
  充电器3根线的连接方式:此3线是为2S电池组进行充电的。用万用表测试3根线之间的电压,判断出电压最高为正极(通常为红色),最低为负极(通常为黑色),中间电压为中间线(通常为黄色或蓝色),将红线接在电池组的正极上,黑线接在电池组的负极上,中间线接在两只电池对接点上。
  充电器每只插口只能对一组电池进行充电,不能同时对几组电池充电。你所连接的方式,是短路了。充电的3根线,任何2根直接短接都是短路。可能会将电池、充电器烧坏。

楼主:
回复 网友D:

玩暴力动作,弗莱尔和迪塞尔电池就可以。都是出口的品牌。

网友:
LS 的强.
把黄婆卖瓜,自卖自夸的特点发挥到极致..
好像初了你的电池,别的电池都只能玩悬停了....
无语...........................

网友:
引用 楼主:
玩暴力动作,弗莱尔和迪塞尔电池就可以。都是出口的品牌。

出口转内销!是不是出了问题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见很多朋友就航模电池提问,请大家将疑问和期望提出并进行讨论,增加我们对电池的了解和应用。

LZ,看完您的帖之后!我觉得您对电池很有见解,我们就不要讨论了!麻烦您抽空安排一下时间,我们听您的讲座就行了!
届时我们就是知道我们该用谁的电池,不能用谁的电池!以免我们花了冤枉钱!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管什么品牌的电池,使用保存不当的话,都是短命的!
所以,玩模型补充一些锂电池的知识是必须的!

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