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盈电调低压保护的问题

楼主(2008-07-08):
好盈6A电调,2s
电池
最大油门一直工作到电压为5.7V,
电机
功率慢慢下降,电压保持在5.7V,这应该是电调的保护,但问题是此时如果关闭油门,再打开油门到最大,低压保护就好像失效了,电机大功率工作,电压也低于5V了。
这是怎么回事?

网友A:
楼主你好!
在进入低压保护的情况下,将油门归零(回到最低点)后再加大油门,可以瞬时解除低压保护。这是和飞行要求相关的:当飞机在空中飞行时,如果进入低压保护,输出功率会不断下降,这时必须有一个机制可以强制性地解除保护,否则飞机有可能会因为动力不足而坠毁。
解除保护后,电调仍会监视电源电压,当电压继续急速下降时,电调会再次进入保护状态。
您测试到的情况,是电调一直工作到电源为5V仍不保护,这个就异常了,如果确认有问题,请将电调寄给我们检修。

楼主:
我把油门再次开到最大后电压跌落很快,也就1~2秒,我看万用表电压已经到5V了,为了防止损坏电池我就立刻关了油门,如果此时继续运行不知道能不能开始保护。但无论如何即使重新开启油门也要保证电压不能过低对不对?
我在测试看看。

网友B:
电调程序都是这么设的。为了你能暂时关掉保护,迫降用的(也就是给你个机会,在炸鸡与毁电池之间2选一)。电调的保护电压很低,实机使用时只是起到最后一到红线的作用。不到万不得已不要飞到电调保护,不然很容易过放损坏电池。使用计时或其他电量显示器等方式来控制飞行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