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用单相电带三相电机图

楼主(2008-07-08):
(无正文)

网友A:
试过了没有?行吗?感觉好像有问题吧,变频器输入缺相要保护的吧?
等楼主结果

楼主:
保证可以
我现在就是这样用的

网友B:
应该会转吧,但不知道能不能全功率输出,如果是交-交的话,输出波型就很差了.

楼主:
可以的
1、变频器是可以单相运行的;
2、输出功率是没有影响的
3、所有的变频器都输出的是交流方波;

网友B:
呵呵,看来我一直翻阅参考多年的<<电力电子技术手册>>需要重新修订了.

网友C:
啊 一个变频器就解决了 单相变三相的问题
别的大侠试验过吗??

网友A:
实践出真知啊,楼主在用的变频器是什么牌子的?

网友D:
很多同志窝在鸡窝里偷偷搞着,就是不吱声
楼主例外啊

楼主:
注意事项
1、变频器输出的三相电可以带阻性和感性负载不能带容性负载
2、不能直接切断负载或者连接负载,只能通过变频器上的控制按钮来完成
3、单相220V输入,三相220V输出不能改变电压,如要改变需加变压器
4、电机可以无极变速

网友E:
2、不能直接切断负载或者连接负载,只能通过变频器上的控制按钮来完成
3、单相220V输入,三相220V输出不能改变电压,如要改变需加变压器
4、电机可以无极变速
如果直接切断负载或连接负载,会出现什么问题? 单入,三相出,不能改变电压? 那是怎么调速的? 只是频率改变吗?正常的变频器也是这样吗?

楼主:
变频器调速器就是通过改变频率进行速度调节的
如果直接切断负载会造成变频器内部的瞬时高压,变频器会出现错误报警,长期这样会造成变频器损坏,因为单相220V输入,所以三相相间电压220V输出。而一般的三相电动机采用星形连接相间电压为380V,如果不改成三角型连接的话,虽然可以转但是功率要打折扣1.414,为了弥补这一不足最好将电机改为三角连接。调速是通过变频器上电位器或固定数值的设定完成的,如果你的电机标称转速为50Hz时1400转,那么通过变频器将频率调整为25赫兹理论转速是700转

楼主:
单相与三相
所谓单相电是指一相火线(当然还有一相零线),火线和零线之间的电压为220V
所谓三相电是指三相火线,相邻火线之间的电压为380V.没有零线.因此只有三相负载相同情况下(例如,三相电动机),才能适用三相电,此时由于三相电的电流矢量和为0(这三相电之间互成120度角,所以之和为0)这时不需要中线(相当于零线)

楼主:
使用变频调速应注意
与齿轮调速相反,转速越低输出扭矩越小,最好与齿轮变速结合使用,增加调速范围

网友F(2008-08-07):
哪里有买?

网友G:
220V的变频器都可以接单相呀,电机带电容的220V的都可以用,但要把电容拿掉,当三相用就可以,世面有三相220V的电机卖是250W的换个接法就是380V的

网友H:
先说三相电机的工作原理:大小相等向量各相差120度的三相交流电接到三相电机定子上,形成的是个绕电机机壳旋转的旋转磁场,而电机转子由于电磁感应也形成一个磁体磁体的异性相吸。转子就要跟着定子形成的磁场跑,从而产生转动。
而单相电机的定子是利用线圈绕组形成一对固定的电磁场。此电磁场因为接的是交流点而方向互相变化。转子就是在此互相交互变化的磁场中转动。因为磁场方向是固定的,如果转子正方向正好顺着磁场方向,则不回产生磁电感应,电机也不转,所以要不你在通电的瞬间拨一下,要不加个电容给电启动时的不平衡力量。
而三相电机接单相线就是把三相电机中的定子部分线圈利形成一对电磁场,跟两相电机是一样的了。当然这样接的话部分线圈是没有利用上的,也不会产生三相电机的效果,电机可能会震动大,发热。但大材小用总还是可以的。这样可以解决一时,长期用是不经济的,也是对电机有害的。

网友F:
220V的变频器哪里有买?

网友:
变频器单相和三相之分吗

网友:
请问楼主,我有一台1.5KW变频器.380V输入,驱动0.75KW变频电机,用单相220V可以吗?请指教.

网友:
变频器有分单相220V输入还是三相输入,一般单相220V输入的变频器最大只有1。5KW。

网友:
回复 网友I:

380伏的用220伏会低压保护的,变频器会拒绝工作。

网友:
引用 网友G:
220V的变频器都可以接单相呀,电机带电容的220V的都可以用,但要把电容拿掉,当三相用就可以,世面有三相220V的电机卖是250W的换个接法就是380V的

你不要傻,三相跟单相电机结构上有所不同,单相电机只有起动线圈和运行线圈,电容是串在起动线圈的,拿掉电容,也不能当三相电机用的,

网友:
注意,380V是指相间电压,是两相之间的电压.电机每相的电压是220V(对地或对零).

楼主:
现在我买的220V变频器最大2.2KW

现在我买的220V变频器最大2.2KW

楼主:
购买变频器的时候不分单相还是三相,

一般输入端输出端都是三相,输入相电压有三相220V和三相380V之分,输入相电压多少输出电压也是多少,而我们利用变频器输入端可以只接两根线(缺相)而不影响三相输出的特点,可以实现我们的单相市电可以输出三相交流电的目的。(注意:变频器的输出只可以带诸如三相异步电动机等阻性负载,不可以带容性负载。)

网友:
这个很容易理解,我们的市电是220V50HZ,那么我们的电机转速一般是3000转/分钟(理论转速)
这个结果就是50*60=3000来的,但实际会有些损耗,一般就只有2800转/分钟,如果是对极电机就只有1400转/分钟。
如果我们改变市电的频率那么电机的转速也就跟着变了,如果将市电频率改为1HZ,那么电机的转速就是60转/分钟,如果把市电频率改为200HZ,那么电机的转速就12000转/分钟。
变频器的功能就是改变频率的作用,这样就可以改变电机的转速,变频器的精度一般可以达到0.1HZ,基本可以达到无级调速。
使用变频器的几个问题需要注意
1.必须使用3相电机,有Y接法的3相380V,和△接法的3相220V,那种加了电容的单相电机无法使用变频器
2.低速使用变频器,必须对电机加装冷却装置,转速太低时,电机的风冷叶片将起不到散热的作用。
3.高速使用变频器时,必须对电机的轴承加高等级。
市场上有专门的变频电机适合于低速和高速,与普通电机的区别就是多了一个独立的风扇及所有的轴承和电机加工精度都有很大的提高。价格也要贵1倍。

网友J:
有比较便宜的变频器可以推荐的吗?最好在200-300之间,我是.75的电机.如果有这方面的电路,是不是可以自己做?
听说有什么V-F就是电压-频率控制的和什么矢量控制的,有什么区别吗?用单片机可以自己做吗?

网友:
0.75的新的有品牌的,1000元内搞定。
200-300元只能买外壳都摔破了的2手。好品牌的2手估计要400-500元

网友(2008-09-21):
留个记号,以后有用。

网友(2009-04-23):
是可以地.但是有个前提.那就是电动机必须是220V的三相电动机.

网友:
图中电机接线似乎不对,U,V,W三个绕组要首尾相连,图中所示是U,V,W三个绕组分别短路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有比较便宜的变频器可以推荐的吗?最好在200-300之间,我是.75的电机.如果有这方面的电路,是不是可以自己做?
听说有什么V-F就是电压-频率控制的和什么矢量控制的,有什么区别吗?用单片机可以自己做吗?

一般用V-F就可以了。矢量控制的好处在于临界转矩不会随速度变化而变化。其转矩转速特性曲线近似一组平行线。
现在的矢量控制型变频的性能几乎可以和直流电机媲美。这在低速大扭矩方面是很好的。
不过矢量控制的变频器比较贵。单片机比较困难,主要是响应速度不够。我们目前是用DSP的。

网友:
通用变频器的拓补结构基本类似,小功率的,整流,刹车,逆变往往集成在一块IPM内。
但驱动不同,有V/F控制和矢量控制。

网友:
让我们来做点测试

测试条件:
3相4级笼式电机,1.5KW,三角形接法。
1.5KW/220V单相输入变频,V/F控制,载波降至1.5KHz
电机测测量电压和电流波形:
Uac对Ia

Ucb对Ia

Uba对Ia

网友:
根据上述测试绘出矢量图
由于马达是空载,因此马达侧功率因素比较低。

展宽来看,因为马达是感性负载,因此电流不会跃变,可以看到电流呈“Z”字形变化,但包络线依然是正弦的,这是因为变频器输出的方波是PWM型的。

网友:
上面测试是基于开环V/F控制的。同步转速是1500转/分钟,在变频器输出50Hz时实际转速是1493转/分钟。
1.保持变频器50Hz输出,当加载至额定电流时,实际转速会变为1411转/分钟(额定转差90转),加载后速度有所跌落。说明为了获得大的扭矩,转子必须切割更多的磁力线,因此滑差增大。

2.另外,变频器输出3Hz时(截止频率1Hz),扭力很小,用手可以抓住。说明其临界转矩变小了,这是因为为了防止磁饱和,变频器输出的电压很小,磁通很小,即使转子完全被HOLD,其相对转子所切割的磁力线(滑差)也很少,无法克服外在的力量(比如我的手)

现在改为矢量控制+600线编码器闭环
1.输出50Hz时,无论空载还是满载,实际速度永远是1500转/分钟。
2.变频器3Hz时扭力明显增加,手是无法抓住了。用扭力计测试,扭力比V/F控制增强250%!

3.对于冲击性负荷,回复速度、超调量 取决于PID的参数。理想状况应该是超调小,震荡小,回复时间短。

网友:
使用变频器,电机的功率要选大些,同时如果低频运转较多,必须选择变频专用电机,如果是普通电机需强制散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