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KT3D上的舵机一般能用多久?正常使用非炸机!

楼主(2008-07-08):
我用的辉胜9G
舵机
。。。。目前坏了2个,正常使用,非炸鸡!今天比较被。。在天上翻跟头的时候升降舵直接卡死。。。。然后就炸到稻田里了。。损失电调一个。。。。。。。郁闷啊。。。。。第一次情况也差不多。不过运气好。舵量不大。。迫降回来了。今天直接是满舵。。
使用时间大概估计:6快
电池
一共使用了130个充放左右。每块算6分钟。累计飞行时间13小时左右。
累计损坏舵机2个,位置:升降舵
我大部分时间都在练吊机。正常飞航向的时间比较少!

楼主:
。。怎么看的多没人回复呢。。。

网友A:
吊机是比较费舵机的了。经常要动。
还有油门没控制好,经常会炸到方向舵和水平舵。

网友B:
吊机更费舵机。

网友C:
升降舵,一定要搞个好的舵机。

网友D:
我吊机一般是方向舵容易坏掉,我用的是GWS的5克舵机,都是马达的碳刷 变短后短路而损坏,只要能修复碳刷就没事,还能继续用,齿轮损坏的几率非常小。不吊机的 时候还没碰到舵机损坏而坠机的情况。在喜欢航模的最开端,因为贪便宜买了2个辉胜的6克舵机,因为舵机损坏而炸鸡遇到2次,查出是舵机坏的事,就再也没用辉胜的舵机了。那是前几年的事了,不知道现在的辉胜舵机性能进步没有呢?价格很诱人,特别是在这个通胀的年代,倒是想再试试了。